冬天冷,不爱骑,电动车蓄电池充满电后放车库多少天要补充电???

楼主(2022-01-12):
冬天冷,不爱骑,电动车蓄电池充满电后放车库多少天要补充电???

俺现在是充满电一个星期后.......

补充一次电......

感觉太频繁了.....

网上好多说一个月补充一次电......

大师们是多久天补充电???

补充:
俺穷,只能买铅酸蓄电池玩玩。。。

冬天冷,不爱骑,电动车蓄电池充满电后放车库多少天要补充电???

网友:
拔掉电池连接线,20天到一个月一次就行

网友:
一个星期还嫌频繁啊,总比电池放废好吧

网友:
电池上插头拨掉,理论上满电可以放6个月没事,安全起见,一月一冲足矣。

网友:
锂电还是铅酸?
拔掉连接线,铅酸的话一两个月补一次就可以,锂电半电存放,不用补电。

网友:
冲满电,断开总电源,有开关的关掉开关,每半年冲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来说,一个月两次充电

网友:
不知道你那边气温如何,我在广东,那个插头拔掉,现在是一个月充一次。

网友:
铅酸还是锂电?拔掉电池连接线,铅酸可以2个月补一次,锂电池可以6个月补一次,担心的话可以每个月测一下电压,测电压比补电简单

网友:
拔掉线 或者关闭闸刀  想起来 充一次就行了 3 - 6  个月  ……

网友:
看过很多案例,铅酸电池都是放坏的,最好每个月都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