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83固件集合(导出版)

楼主(2022-01-12):
先上几张【世界名画】

真正能更新的时候,只能碰运气了

一番研究后,发现Utility内的固件版本极其混乱,1.0.0.5版本的Utility内部自带的固件版本甚至比1.0.0.2版本的Utility内的固件都更老

JM Update Utility就是如此折磨,不让降级,平刷,有时候明明不是最新提示最新,有时候又报不支持
所以,(实在受不了了)我把各个Update Utility里的固件都导出来了,整理成一份导出固件集合包
“管他降级或平刷,我想咋刷就咋刷”

刷固件操作只需用JM MassProd工具就可以操作
固件包附上

JMMassProd_v1_16_15_11
https://avidia.lanzouq.com/iUomoyoc1ij

JMS583_Firmware
https://avidia.lanzouq.com/i63ouyoc1ja

网友A:
这些固件都更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固件都更新了什么,解决了什么?

583的更新日志少的可怜,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583的更新日志少的可怜,我也不清楚

我的是SSK 的C326本来是09,随便更新到01.00,看不出什么差异,倒是顺便把各种厂商信息都diy了一下。

网友:
我只有08和09固件用着还顺手

网友:
ROM清空的情况下直接用sabrent的工具刷很方便

网友(2022-03-13):
请问 20.05.00.01 这个版本是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2022-04-18):
楼主,受小弟一拜,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些固件的时间顺序和版本区别,还能讲解一下?

网友(2022-06-05):
我现在用着583还行。不过写入有波动。可能是升级最新固件的原因
求推荐一个583固件的版本
用的最难的是asm2362
原配固件写入鸡血
就是热。想刷固件解决
结果发现刷固件解决不了发热。而且性能降30
原来写入700
升级固件后只有500
而且4k qd64 由180降到25
而且刷固件后,固件版本号不变
但是每次刷不同固件都提示刷成功

网友:
楼主,我打开软件一直显示这个提示是为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