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做一个地面波数字电视DTMB天线

楼主(2022-01-12):
现在出的电视都能接收数字地面波DTMB信号,也做一个地面波数字电视DTMB天线

用2跟木条绑上

我是这样接的。

刚刚开始

好戏,收到频道了

在室内收到33个台,有几个是重复的,大概能看25个台左右

有2个高清台,其他压缩严重。换台速度也慢。

网友A:
你这天线不对吧,不闭合效果会很差!

网友:
之前也做过一个,就看了两三次,然后就丢着吃灰了,因为电视机一年都开不了几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天线不对吧,不闭合效果会很差!

室内25个台稳定播放

网友:
看这种报纸的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你们这里不错,能看这么多台,我们这里只能看几个台,都是小台全是广告那种的,其他的都是加密的

网友:
人民日报,话说很久没见过报纸了

网友:
我这里要收费,一年120 免费台基本广告

网友B:
听说小米电视接收DTMB信号,只有图像,没有声音。
楼主这个电视什么品牌?

网友:
天线不是这么接法的,能接收说明信号很强了

网友:
33个频道,够看了,锅盖可以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小米电视接收DTMB信号,只有图像,没有声音。
楼主这个电视什么品牌? ...

小米有图像有声音啊,我就用小米,买个天线15块还包放大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有图像有声音啊,我就用小米,买个天线15块还包放大器的。

能否分享一下,买哪种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小米电视接收DTMB信号,只有图像,没有声音。
楼主这个电视什么品牌? ...

我的就是小米电视,43英寸的,声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有图像有声音啊,我就用小米,买个天线15块还包放大器的。

淘宝上4.8元的天线七单元,运费要9元,你的分享下链接,我去看看。

网友D:
这天线估计比直接用导线强不了多少,直接买个八木天线或平板天线等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做wifi天线做过,,做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天线估计比直接用导线强不了多少,直接买个八木天线或平板天线等比这个好多了 ...

直接用线收不到台,做天线之前就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