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闲的蛋疼,拆个17款英朗汽车收音机,改功放IC为TDA7850!

楼主(2022-01-12):
某鱼20包邮收了个英朗汽车收音机,某日闲的蛋蛋略痛,拆之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显示屏后面

主控IC

稳压IC

前置放大IC

高频头屏蔽盖去掉,看看有啥

原机功放

存货里找到一枚

换好的样子

顺手去掉8个小电容,前辈都说他们影响音质

网上找到的尾线接线图,这种外观的车机基本接线都一样

楼主:
拆都拆了,两个滤波电解顺手也换成了4700uF,不过木耳,也听不太出来啥区别,

楼主:
插个万用表表笔当天线,FM效果要比家用的收音机好一些,这货还能AUX输入,当个小功放,哪天蛋不疼的时候试试

网友:
换功放芯片不如换喇叭效果明显。

网友A:
50块钱包邮收了个14款日产天籁的车机,带C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块钱包邮收了个14款日产天籁的车机,带CD功能

都是改大屏影像主机退下来的,烂便宜,不过那种便宜的大屏不如这种老式的音质好,贵的另当别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改大屏影像主机退下来的,烂便宜,不过那种便宜的大屏不如这种老式的音质好,贵的另当别论 ...

可以找个BBA地拆拆可以找个BBA地拆拆可以找个BBA地拆拆

网友B:
感觉换好的样子不是原机了? 图片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换好的样子不是原机了? 图片弄错了?

照片角度略有不同,另外7850是25个脚,比原来IC少2个脚,替换时原来的脚位每边要空出来一个脚

网友C:
德生的收音机PL600闲鱼上还卖300块呢,这个这么便宜,收音机通电能使用吗?可以的话,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生的收音机PL600闲鱼上还卖300块呢,这个这么便宜,收音机通电能使用吗?可以的话,也值了。 ...

收音机很好用

网友:
输出的那几个小电容不是影响音质,而是有它们7850功放根本不能正常工作,会自激。

网友:
啊!想起来前几年有段时间疯狂迷恋玩车机,手里现在一堆车机!论坛里huoniaoliu还有多少大佬记得

网友:
那么多针脚,拆得头大

网友:
手里一堆车机,现在用大众的那个,有解码器,收音、usb、aux、sd卡输入,感觉还可以,木耳听个响

网友:
这针脚焊的漂亮

网友D:
动手能力强!佩服啊!记得有人讲过,有一些车机是设计时定了频带等的,家用不会变得好听,就算改了功放等等也没有多大改善的。我也试过几个车机,发现在家里接上好喇叭,听起来还是不如用家用功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强!佩服啊!记得有人讲过,有一些车机是设计时定了频带等的,家用不会变得好听,就算改了功放等等 ...

可以搞一下,把车机的音频越过功放块,从前级引出来接功放,音质能好很多吧

网友:
车机我玩两十几个,扔掉了几个

网友:
楼主这个我也在用,当年是45包邮买的,不带蓝牙,后来同样的款式,都带蓝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