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m币换的小米移动电源板做了一个18650充电器,两块好的,

楼主(2022-01-12):
(图片)

网友A:
咋电量指示灯不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电量指示灯不亮呢?

拍照的时候没有拍到

网友:
下次找个类似米勒102外壳,把电路和接口飞线移动到新外壳上。

网友:
这有点浪费,好像小米的板子还有单片机吧

网友:
这架子不错,改天仿制一个

网友B:
为什么不做成多节电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做成多节电池的?

他做充电器用的啊!多节有什么意义?

网友D:
这小米移动电源板做工不错,充电电流可达2A,充单节18650电池,电流有些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小米移动电源板做工不错,充电电流可达2A,充单节18650电池,电流有些偏大。 ...

5v2a,10w充电的话电池端不止2a吧。
充单颗18650充电电流偏大了有点损电池

网友E:
充电电流大了点吧?查查资料改回1A充18650就好,要么换5V1A充电头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做充电器用的啊!多节有什么意义?

可以两节或者四节并联啊,同时给多节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电流大了点吧?查查资料改回1A充18650就好,要么换5V1A充电头充

就是用的5V1A充电头,但电流还有1.2A多

网友F: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小米充电宝电池用的是4.35V(伏)的,给4.2V(伏)电池充电多少有些问题

网友:
还是要看看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适不适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小米充电宝电池用的是4.35V(伏)的,给4.2V(伏)电池充电多少有些问题 ...

你应该记错了,小米充电宝其实有好多种,楼主用的这个板子是早期不带快充协议的三节18650电池版上的,特征是板子比较短,电源输入还是micro口,输出的USB A口引脚是焊在表面的,容易断脚,这种充电宝用的电池还是用的4.2V的。后期带快充、聚合物电池的板子元器件更多一些,主板也要长许多,而且有一部分是C口的,这种板子配的电池就是4.35V的。

抱歉,看错了,我又去查了一下,你说的是对的。这个板子是初代10000毫安时聚合物版其中的一款,大概布局都是一样的,电池电压是4.4V的,跟楼主测得的是4.38V比较接近
三节18650版的有一种是两个口都在正中间,还有一种板子跟楼主的这个类似,但没这么窄,还得再宽一些,我以为就是这种。

不过也有使用4.2V聚合物电池的型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2&wf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应该记错了,小米充电宝其实有好多种,楼主用的这个板子是早期不带快充协议的三节18650电池版上的,特征 ...

电压有点高也,

楼主:
充电电流在慢慢下降,现在只有300ma

网友:
楼上我更正了一下,这个不是第二款三节18650板子,刚刚又仔细看了,楼主用的板子,感觉比我记忆中的还要更窄一些,三节18650的板子都要宽不少。我又去查了一下楼主用的这款,确定就是高压的聚合物电池的版本.....建议不要用它充18650电池了,电压有点不同

网友:
也不给板子穿件衣服,裸奔有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