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飞利浦长寿65W螺形荧光灯ECOTONE High lumen日光色

楼主(2022-01-12):
实验室顶部换下来两个65W飞利浦螺形荧光灯,当然是坏的,拆开研究一下。换上去的是同款,所以包装盒和旧灯就一起准备丢进垃圾桶,

灯的体积巨大,带有四个散热孔,外面看起来灯丝没有明显发黑

外壳塑料很酥脆,一撬就断裂了,不知道是啥材质,反正看到灯板驱动有高温痕迹

索性干掉灯头,取下来驱动板,两枚开关管包了白色导热胶垫

有了经验,第二枚灯壳拆解就没那么大破损了,一样的驱动板高温痕迹,看来两枚灯都是热死的

侧面是灯的铭牌参数

灯壳塑料材质

两组灯丝,缠绕在驱动板接线柱上,灯丝都是OK的,通路,没断开,驱动板背面也是高温痕迹

另一枚灯板也拆下来,看到高温烤黄了,撕掉导热胶垫,开关管有铝散热片

不小心碰到了高压电容,被电了一下,量一下电压,难关,至少放了半个月了,竟然还有这么多电

想了想这么大的灯也用不上,就懒得修了,直接拆件玩

热风枪两分钟拆完一个

第二个也拆完

最后整理了一下元件,电容容量都是足的,管子也是好的,灯板损坏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高温导致开关管引脚脱焊,难怪在拆外壳的时候发现开关管在自由晃动。
不得不说飞利浦的质量真差,辣鸡单面板,铜箔又异常薄,元器件也没有打胶固定,散热也不好,难怪都坏了。

网友A:
这种灯寿命不行,以前家里用一年就得换

网友B:
两边灯丝都没断的,灯管可以留着备用,替换灯丝断了,电路部分还好的灯

网友C:
家当全部分解,留的留,扔的扔…

网友:
电容,电感,电阻,二三极管可利用的地方也是很大了。

网友D:
排排坐,吃果果。

网友:
拆出好多件。小赚一笔

网友E:
这是长明灯吧?一直没关过

网友F:
最后得一堆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寿命不行,以前家里用一年就得换

这个飞利浦官方宣称是5000h寿命,实际上我觉得没达到,可以估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灯丝都没断的,灯管可以留着备用,替换灯丝断了,电路部分还好的灯

。。。。。。都丢进垃圾桶了,没啥用,坏了直接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当全部分解,留的留,扔的扔…

是的,也算是抢救一些能用的元件吧,虽然元件也是吃灰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长明灯吧?一直没关过

哈哈哈,大概是吧,没人心疼电费,一个月十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得一堆散件~

谢谢捧场,那堆散件估计也是吃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排坐,吃果果。

谢谢捧场,纯属忙里偷闲哈哈

网友:
飞利浦节能灯的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
以前遇到坏的电器也是拆个痛快,然后这一堆零件基本就吃尘啦

网友:
管子没坏的话还能修复,不过这东西费电也没多大用了,灯板倒是可以改个电子变压器

网友:
功率管好的话,可以留下修理开关电源等。

网友:
这种好费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