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烁VASO ZX7-200焊机维修总结

楼主(2022-01-12):
今天中午管子到了,换上去之后一切正常。
第一次修电焊机,总结一下
故障现象:开机风扇转,OC红灯亮,焊把接口无输出电压。
检修过程:检查发现上板连中板的3个475/250V电容炸裂。更换后开机灯一闪即灭。说明中板有短路。检查发现一只肖特基管击穿。更换后正常。

这是网上找的两个视频教程,我觉得挺有用的
手把手教你维修电焊机,包会!
https://haokan.baidu.com/v?vid=17355031344210736029

焊机维修—ZX7-200手工焊焊机的启动流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5!3~5!2~5~5!12~A

自己总结的ZX7-200简单维修指南(这种三段式主板的经典焊机)
总结:
一,启动流程
底板整流滤波输出310V----上板,辅助电源输出24V输出到底板继电器--继电器吸合---底板正式导通

310V-上板,辅助电源输出24V通过7812降压+12V输出到控制部分,控制电压通过4个场效应管驱动主MOS管---开关变压器-肖特基管--输出口。

二检查
1,拔掉下板上板之间排线,测量这个排线电压,是310V左右

2,中板,直接测量焊机输出口,应该有一个200-300欧姆电阻,如果短路说明肖特基管击穿

3,上板,测量MOS管或IGB管有没有击穿

另外我想问一下,手上两台ZX7-200焊机,一个中板是2个变压器+8个肖特基管整流输出。另外一个是3个变压器+6个肖特基整流输出,这两者哪个更好呢?
这个是3个变压器+6个肖特基管的

网友(2022-03-15):
3个变压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