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售价1000元的得力13750考勤机,里面俨然是一个微型电脑啊!!!!!!

楼主(2022-01-12):
公司淘汰下来的得力人脸和指纹考勤机,屏幕玻璃碎裂,触摸不良了。拆开看看里面是什么配置。

某自营店售价1005元,一个考勤机这么贵吗?哦,原来有人脸、指纹和WIFI打卡,这么说能坐在家远程打卡了?

正面一个4.3英寸的屏幕,带触摸功能,屏幕下方是人脸摄像头有2颗(猜测2颗组成相位检测,避免用一张图片就能破解的尴尬),摄像头周围是大面积的红外LED灯(待会拆机可以看到),右边就是指纹识别模块(用的还是最容易破解的光学指纹,一个硅胶指纹膜就能破解

侧面是USB接口(用来升级系统和插U盘拷贝考勤记录)、电源接口(原配5V2A适配器)、RJ45网口(用来连接电脑用软件控制)

背面扬声器口和标签

拧掉背面6颗螺丝就打开了,用一根排线连接的侧面接口小板

左边的是光学指纹模块,右上是主板,右下就是红外LED灯模块了。主板还阉割了刷卡考勤功能,没有出料

用一颗CR2032电池来保存时间信息,扣掉电池时间就恢复到2010年1月1日

满满的红外LED灯珠

2颗人脸识别摄像头

光学指纹模块,通过排线和主板相连

主板背面没有芯片,都是电容电阻

镁光的NAND FLASH闪存芯片,型号MT29F2G08ABAEAWP-E,容量2Gb(256MX8)

三星的DDR3-1333内存芯片,型号K4B1G1646G-BCH9,容量1Gb

主机CPU,全志A33

A33的参数

2.4G无线WiFi模块,瑞昱RTL8188ETV

AXP223,电源管理芯片

拔掉扬声器(在办公室里要悄悄的玩),通电开机

还保存着自己的信息,指纹打卡有记录

点锁的标志,按确定,提示输入密码,输入8181即可进入主菜单,先把管理员删除,清空所以数据

设备的信息和软硬件版本,人脸识别算法用的GreenFace,不知道哪个公司开发的,指纹算法倒是用的自家开发的。

还能测试各项硬件是否正常

总结:这就是一台微型的电脑,CPU,内存,闪存,有线网,无线网,电源管理都有。早年还有用全志A33开发的安卓平板电脑呢,说明这颗CPU的性能用来做考勤机绰绰有余。

End!!!

网友:
安卓平板定制版

网友:
全志当年就是靠山寨MP4播放器芯片起家的

网友:
1千多元买这个的确是高不可攀了。

网友A:
考勤机怒改MP4

网友B:
是靠两个摄像头分别拍照,由于视差两张照片角度会不一样。所以用照片无法欺骗系统。如果同视角拍两张照片,分别用横竖偏振光成像,两个摄像头分别弄上横竖偏光镜,就可以欺骗打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靠两个摄像头分别拍照,由于视差两张照片角度会不一样。所以用照片无法欺骗系统。如果同视角拍两张照片, ...

有那么麻烦吗?
直接大拇指同事a
第二个同事b
第三个同事c
第四个同事d
第五个自己
右手备份一遍

~~~

很久很久以前就这么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靠两个摄像头分别拍照,由于视差两张照片角度会不一样。所以用照片无法欺骗系统。如果同视角拍两张照片, ...

还是指纹膜好用,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勤机怒改MP4

我在想,这里面的模块能不能很好的利用起来,指纹模块可以做个简单的指纹锁,红外LED模块可以用来监控补光上

网友:
有用过它家的针式打印机,真心垃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指纹膜好用,简单方便

对现在的模块不起作用了,那是电视剧才有的情节

网友:
这个要是能看电视、和连续剧就好了。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现在的模块不起作用了,那是电视剧才有的情节

你说的是电容指纹模块,这个光学模块还是能用的,实践出真知,你懂的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考勤机~

网友:
这个考勤都1000价位,还是得看中控

网友:
看上去可以用前摄指纹平板电脑替代,全志配置配置一般价格便宜。

网友:
全志A33,便宜货。

网友:
除非是早年无指纹纯IC卡的机器很简单,只要是有指纹的就是以前单色点阵屏的机器内脏也是这些东西。

网友:
这做工不值这个价 最多500的感觉   据说这公司半路起来的什么都做 杂货铺一样  什么文具 啊 工具  打印机啊  剪刀啊  都有

网友:
A7性能太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