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Lm324电子负载电流调节问题

楼主(2022-01-12):
本人是电子初学者最多会看个简单点的电路图,前几天自己按网上的电路图试做了个lm324和tl431控制的电子负载。现在的问题测试端接12伏16A电源电流最小只能调到8A左右最大能调到16A,测量tl431有2.5伏,lm324的1,7,8,14脚电压在4.23---4.58伏,mos管G极电压在3.6--3.7伏mos管用的是拆机的p75nf75,测试端换输出最大电流2A15伏电源测试电源保护无输出电流,现在5k可调电位器换过10k可调电位器最小电流还是8A左右无变化,接下去查那里实在不知道了,电路都是按电路图搭的,R1.R2.R3.R4换的0.1欧康铜丝。希望有经验的师傅帮我分析一下下一步应该查那里啊?

问题已解决电流可以调0了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谢谢!!!

网友A:
电位器有没有接错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有没有接错脚?

可调电位器的3个脚都调换过来接过了,还是一样最小8A电流应该不是电位器接错脚的关系

网友B:
电位器调到0分别看3、5、10、12脚电压是否为0,R22是不是接在电位器下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调到0分别看3、5、10、12脚电压是否为0,R22是不是接在电位器下端了? ...

R22一端接R7 10k电阻另外一端接的多圈可调电位器的固定脚,电位器的可变脚接的lm324  3,5,10,12脚的1k电阻并接端,电位器第3端接的地都是按电路图接的,3,5,10,12脚电压明天我再量一下。

网友C:
或者是那个MOS坏了,或者哪路运放坏了。
测每个1K电阻的电压,哪个特别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调电位器的3个脚都调换过来接过了,还是一样最小8A电流应该不是电位器接错脚的关系 ...

不要对换三根线,只要中间的红线和尾端的红黒色线对换再试一下。这种电位器的输出在尾端,即图上红黑色的线是输出。接错线和你的症状也一样,所以怀疑会不会接错线。

网友D:
电位器红黑线与红线调换一下,这种电位器最后头是2脚动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那个MOS坏了,或者哪路运放坏了。
测每个1K电阻的电压,哪个特别点? ...

Mos测过没有坏,明天电阻和运放再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对换三根线,只要中间的红线和尾端的红黒色线对换再试一下。这种电位器的输出在尾端,即图上红黑色的 ...

这个多圈电位器最外端是动脚,只对换中间固定脚和外测动脚都试过了,换另外一个10k的多圈电位器也是同样状况对换其中2个脚都是最低输出8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红黑线与红线调换一下,这种电位器最后头是2脚动臂

都换过了还是最低输出8A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多圈电位器最外端是动脚,只对换中间固定脚和外测动脚都试过了,换另外一个10k的多圈电位器也是同样 ...

电位器正常,那至少有一路没有反馈,四路分开测就能找到原因,如四路都这样,那就是元件装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正常,那至少有一路没有反馈,四路分开测就能找到原因,如四路都这样,那就是元件装错位。 ...

刚测了lm324各脚电压除4脚供电11.38伏,1,7,8,14脚都有4.23--4.58伏电压输出4个脚电压都不一样,其它各脚电压都是0伏电压正常吗?3,5,10,12脚接的1k电阻两端电压都是0伏,R22电阻接R7 10k电阻端电压2.49伏,接可调电位器固定脚端电压1.01伏,4路mos管输出电压都一样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那个MOS坏了,或者哪路运放坏了。
测每个1K电阻的电压,哪个特别点? ...

刚测了4路mos管都有输出都是好的,4路1k电阻两端电压都差不多,只是lm324的1,7,8,14脚输出电压4个脚都不一样在4.23伏ㅡ4.58伏之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换过了还是最低输出8A左右

调节电位器时监测324的3,5,10,12脚,正常这4个脚电压在0到0点几V,调不到0V或者电压无变化就查电431到这4个脚的电路,电压正常的话这4个脚的电压调到0V的话对应4个场管G极电压应该是0左右,以上都对的话接负载摸摸死管吧,有那个明显发热的就是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换过了还是最低输出8A左右

还有一点,表头细黑线剪了,电位器,324还有康铜丝这3者的接地点检查一下与大电流通路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换过了还是最低输出8A左右

电流通道地与控电路的地只留一个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电位器时监测324的3,5,10,12脚,正常这4个脚电压在0到0点几V,调不到0V或者电压无变化就查电431到 ...

好的我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点,表头细黑线剪了,电位器,324还有康铜丝这3者的接地点检查一下与大电流通路分开 ...

表头我用的12v的开关电源独立供电的,细黑线不接的话表头就没显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了lm324各脚电压除4脚供电11.38伏,1,7,8,14脚都有4.23--4.58伏电压输出4个脚电压都不一样,其它各脚 ...

你那个背面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