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坛友,需要库仑计的朋友想要库仑计具备哪些功能呢

楼主(2022-01-12):
各位坛友,需要库仑计的朋友想要库仑计具备哪些功能呢?任何觉得方便好用的想法都可以聊聊哦!

网友A:
希望是一把枪的形状

网友B:
不动就问:
库仑计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先说说你有什么功能

网友C:
有上下限电压关断功能,恒流功能。

网友:
库仑计不是计算功耗的吗?还能带什么功能?

网友D:
最好是可以自己换屏幕,弄到那么多便宜屏幕没地方用
售价20以上就不用问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上下限电压关断功能,恒流功能。

恒流?、呵呵

网友E:
买过一款,不能清空数据.
需要的功能:容量能正负显示,接近归零的时候报警(参数可设置),可以手动归零容量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过一款,不能清空数据.
需要的功能:容量能正负显示,接近归零的时候报警(参数可设置),可以手动归零 ...

还要电流电压可以手动微调校准,毕竟安装环境,或者接线有问题总是会有一点误差。最主要是便宜,这个划重点!!!!!!!

网友:
查找过相关产品,库仑计支持的电池电压基本都在12V起步往上更大容量的电池,想知道有3.7v锂电可用的库仑计吗,或者是5V移动电源使用这种,是因为没有实际使用场景所以没必要开发吗,手机电量使用的也可以理解是单锂电的库仑计应用吧

楼主(2022-02-24):
引用 网友A:
希望是一把枪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动就问:
库仑计是个什么东西

简单的讲,就是检测电池容量的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上下限电压关断功能,恒流功能。

有过压保护、欠压保护、放电过流保护、充电过流保护等,库仑计是没有恒流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可以自己换屏幕,弄到那么多便宜屏幕没地方用
售价20以上就不用问我了...
...

楼主:
是的,恒流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一款,不能清空数据.
需要的功能:容量能正负显示,接近归零的时候报警(参数可设置),可以手动归零 ...

容量显示负值的意义在哪里呢,这个不是很了解;
您说的应该是低容量警报的功能;
(手动归零容量参数)应该是可自由调节电池电量百分比的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要电流电压可以手动微调校准,毕竟安装环境,或者接线有问题总是会有一点误差。最主要是便宜,这个划重 ...

是的,电流校准和电压校准是需要的,当然便宜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