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小米生态 九安 ihealth BP3血压计

楼主(2022-01-12):
小米生态 九安iHealth血压计BP3L,外观是讨喜的苹果风,支持蓝牙连接,手机App可自动记录。相比欧姆龙的蓝牙款,小米实惠很多。然而不准。
随机偏高10~15mmHg,售后人员认为没有问题。我提出自费寄给他们校正,也不接受,说没法校正。

闲置近2年,发现已经无法充电,一拆解千愁。
扒掉内部元件,留下外壳,当手机支架用。

网友:
小米就是个搅屎棍,手机做的又一般,还到处插足别的行业

网友:
这玩意儿买过了,不便宜,当然还有不要钱的爱上门,都有,准确性网上说肯定不如水银的。准确性不谈了,太复杂。但是多测几次数据自己和自己比较,这个应该靠谱。所以不纠结准还是不准,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电子血压计不准很正常了,因为没几个是准的

网友A:
这个是九安的啊
和小米没任何联系的啊。。查了下。。APP也都不是小米。。。是爱家康APP。。。
早期大概打了个什么卖点
现在改成直接USB充电,无底坐了

顶多可能上架过。。。。 小米有品  平台过

电子血压基本不会去校的
欧姆龙有,但收费不清楚。。。最准的还是手动的水银+听诊器。。

网友B:
从哪里看得出是小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九安的啊
和小米没任何联系的啊。。查了下。。APP也都不是小米。。。是爱家康APP。。。
早期大概打了 ...

手动的水银也测不准,因为人的血压就不是一个定值,说不清哪个数据准。只能大概看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看得出是小米的?

从小米商城里买的,不是从有品买的。
https://www.mi.com/ihealth?product_id=1153900039

为了避免争议,我已经改了标题。但我个人认为,商城里的应该都算是小米自家的东西吧。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血压计有点误差一般是无所谓的,如果一直偏高或偏低固定的数值,仍有参考意义。
但我手上这个,今天正常,明天可能偏高15,这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