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因为一个创新老MP3,微硬盘更换CF卡后让人困惑不解,求各位帮忙

楼主(2022-01-12):
原帖在此,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515-3-1.html

本来是因为一个老MP3,微硬盘更换CF卡后,不能被识别,怀疑是驱动的问题。
我在CREATICE官网仔细找了,找到了驱动,并不能解决问题。
有高手说是否技能没点满,并且截图说明有其他驱动和软件。我看的一脸懵逼,的确我在官网没找到。

现在只能说技不如人,但问题还是没解决啊,非常悲催,怎么解释也苍白无力,特意把我的页面截取对比看一下,证明的确不是我人品不行造成找不到软件

贴图红框是群内大佬搜索到的页面,篮框是我搜索到的。

最后还要请大家帮忙,看看到底是我一个人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国内浏览CREATICE官网都是这样??如果有哪位好心人能帮忙提供下下载的链接,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之前我的ZMP也想换,但还没换就暗屏了!丢一边吃灰了!CF卡好像是兼容问题,跟固件无关

网友B:
看底下,地区选择的问题,人家选的是新加坡的

网友B:
我也觉得还是你的CF卡的问题,换张2G的卡说不定就解决了,买工控拆机的卡,别买新卡,新卡很多都不兼容的

网友C:
以前有个zen micro,也试过很多卡,有些就是不行,应该跟驱动没关系,就是单纯的卡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的ZMP也想换,但还没换就暗屏了!丢一边吃灰了!CF卡好像是兼容问题,跟固件无关 ...

不瞒你说,我有一个Mirco是换卡成功的,neeon比Mirco还要新一点,却这么妖,我也有点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zen micro,也试过很多卡,有些就是不行,应该跟驱动没关系,就是单纯的卡不兼容 ...

Mirco我换成功过,我的感觉,关键是WMP10自带的硬件驱动,只要能识别成一个MTP设备,都有机会。我记得那时候被识别成一个很老的硬件,图标都没见过。但是刷2系固件是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底下,地区选择的问题,人家选的是新加坡的

感谢提醒,果然还是高人多。我怎么忘了这企业是新加坡的……居然还自作多情去找US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还是你的CF卡的问题,换张2G的卡说不定就解决了,买工控拆机的卡,别买新卡,新卡很多都不兼容的 ...

Mirco当初微硬盘是5G,我换成了8G的CF卡,一切正常,或许是运气吧。反正一次就成功了。

neeon上市最大的是6G,如果不能向上兼容,那4G的CF卡能行吗?我试过1G的CF卡,5G的微硬盘(就是Mirco上原来的那个)都不能被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rco当初微硬盘是5G,我换成了8G的CF卡,一切正常,或许是运气吧。反正一次就成功了。

neeon上市最大的 ...

现在这种都不太听了!主要不能听无损,我一台IPC有120G,全部都是wav格式,创新的放不了多少!不过就算IPC也很少听了,主要还是手机,手机现在CPU很强,音质也不错,还能播DSD,连国砖都不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都不太听了!主要不能听无损,我一台IPC有120G,全部都是wav格式,创新的放不了多少!不过就算IPC ...

如果是听无损,我也不会选择SigmaTel 芯片的CREATICE,当年也不过是中档芯片,产品也是个中低端。
我改个CF卡,主要是用来听教程,老瓶装新酒,仅此而已。但没想到这个neeon会这么妖,搞了半天也搞不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听无损,我也不会选择SigmaTel 芯片的CREATICE,当年也不过是中档芯片,产品也是个中低端。
我改个 ...

找个可插卡的,换CF的工钱跟卡的钱再搞了老MP3也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irco当初微硬盘是5G,我换成了8G的CF卡,一切正常,或许是运气吧。反正一次就成功了。

neeon上市最大的 ...

1G的卡都不能识别的话其他估计也困难了,硬盘机搞过不少,偏你这个没搞过,其他都是直接装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的卡都不能识别的话其他估计也困难了,硬盘机搞过不少,偏你这个没搞过,其他都是直接装上就能用{:026: ...

所以我也觉得郁闷啊,这老玩意哪至于这么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可插卡的,换CF的工钱跟卡的钱再搞了老MP3也够了

怎么说呢,现在其实就是觉得不甘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也觉得郁闷啊,这老玩意哪至于这么妖

想了想估计只有一种可能,电压不对,CF卡有两种电压,微硬盘也是,3.3V或者5V,可能还是你手上的CF卡不够多,我当初玩这种机器的时候记得备了5,6种CF卡,就怕不兼容

网友:
CF卡 支持IDE 模式的可能兼容性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想估计只有一种可能,电压不对,CF卡有两种电压,微硬盘也是,3.3V或者5V,可能还是你手上的CF卡不够 ...

微硬盘的确是要求5V电压,但我看了CF卡,好像支持3.3V和5V两个电压标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硬盘的确是要求5V电压,但我看了CF卡,好像支持3.3V和5V两个电压标准的

...

不是的,微硬盘也有只能用3.3V电压的,我以前卖过这种盘,后来还是坛友提醒才发现有些是3.3V的,用在5V的机器上会发烫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微硬盘也有只能用3.3V电压的,我以前卖过这种盘,后来还是坛友提醒才发现有些是3.3V的,用在5V的 ...

我仔细看了一下,标记的是5V,希捷的1T系列的微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