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某想如此要挟消费者,预装Win11强制必须使用微软账户登陆

楼主(2022-01-12):
从去年底开始,某些批次的LX笔记本电脑已经预装了Win11,在这些电脑里,某些机器在拆封、开机解包预装的Win11系统时,会要求联网检查更新、然后就进入系统用户设置界面,这里默认的就是必须使用一个微软账户才能登陆系统? 而不是之前Win10系统惯用的、设置一个本地用户就行? 没有微软账户(或者不注册一个微软账户),系统就卡死在这里,无法继续下一步? 测试了很多新电脑,偶尔一台会在反复强制断电、重新开机后顺利出现本地账户设置、然后完成系统解包,进入桌面;但是更多的时候就是卡死在这个微软账户这里,无法顺利解包系统?

请问某想:一个中国人购买了一台电脑,为什么就一定要注册一个微软账户才能正常使用系统?为啥其他公司的电脑就能很方便的直接用本地账户解包系统后正常使用? 强制使用微软账户才能解包新机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该不是为了MS更方便的收集用户的后台信息吧? 你们这个国际企业就不能为本地的中国消费者更多的提供一点便利吗?

看着一堆不能解包的新BB就头痛…… 某想,你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 坐实美帝良心X要不要这么露骨嘛?

网友A:
这好像和联想没关系吧,不是巨硬的问题吗?再说我记得可以添加本地帐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和联想没关系吧,不是巨硬的问题吗?再说我记得可以添加本地帐号的啊 ...

win11好像正常手段不能添加本地了,没有试过pe下能不能添加跳过这个开机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和联想没关系吧,不是巨硬的问题吗?再说我记得可以添加本地帐号的啊 ...

就是某想预装系统时的流程设置导致的 …… HW同样11代硬件平台的BB、Win11系统,解包跟Win10一样,默认就是本地账户,几分钟就完成解包了
你是没碰到这些个LJ,在默认在微软账户这里死循环,无法顺利解包系统,搞到人火冒三丈……只想问候xxxswlsdfdsfd  ……

只能试着强制重置BB预装的系统……   这都是什么zhu脑子做的事啊

网友C:
点登录选项
在候选项中,选择离线帐户
就行了啊?
新的win11不都是这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登录选项
在候选项中,选择离线帐户
就行了啊?

没有离线账户!  只能用微软账户登录…… 否则就卡死在这里,无限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1好像正常手段不能添加本地了,没有试过pe下能不能添加跳过这个开机过程 ...

从Win11的中间几个测试版开始,我安装使用了几次,不过都是用PE引导安装的,可以顺利的设置本地账户登录,基本上跟Win10 安装过程一样,没有碰到过强制使用微软账户才能登陆安装系统的情况……

网友C:
那我就不知道了
之前帮同事整的联想本子没有你说的问题
反倒是自己台机装win11体验的时候默认让登帐号。
点登录选项
在候选项中,选择离线帐户
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不知道了
之前帮同事整的联想本子没有你说的问题
反倒是自己台机装win11体验的时候默认让登帐号。

我搞了20多年IT,也是第一次碰到如此NC的新机器……………………

从去年12月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没想到现在的新BB几乎全部都是如此设置,卡死在微软账户这里…… 同期的HW、荣耀BB的新BB,Win11都是几分钟就用本地账户解包完成的! 没有良心想这么扯淡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Win11的中间几个测试版开始,我安装使用了几次,不过都是用PE引导安装的,可以顺利的设置本地账户登录 ...

就是从正式版开始搞的新玩法

网友D:
WIN11系统就是这样的,怪不到联想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1系统就是这样的,怪不到联想头上

那为何同样11代硬件平台的HW、荣耀BB预装的win11就可以默认用本地账户顺利解包系统?几分钟就解包完成了? 这个怎么说?

网友:
联想的东西用了不少
用过台机 显示器和小主机,也用过本子
个人感觉东西还不错 是个用心做产品的厂子
反倒是华为
用过本子 平板 手机 光猫 路由器
除了光猫 还真没觉得别的哪儿好
尤其是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1系统就是这样的,怪不到联想头上

难道说,现在的新电脑如果要用Win11系统,必须用微软账户登录才能顺利安装、使用? Win11没有本地用户这个安装选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从正式版开始搞的新玩法

我明天用台式机再次测试这个Win11看看,到底什么鬼?

之前在Win11测试版的时候,感觉速度很快,所以安装了几次测试版,体验不错。等正式版出来第一天就下载了ISO,安装后发现这个正式版的速度比测试版慢很多,玩了半小时就格式化SSD,放弃这个Win11正式版了。老实用回Win10  21H2,关闭自动更新后,可以放心用几年……

网友:
系统安装好第一次进入桌面前,需要设置谁使用这台电脑,也就是用户,由于微软鼓励使用微软账户登录,以更便捷的方式为用户提供微软一系列的服务,因此在此时设置本地用户的入口被隐藏了起来,仔细找是可以找到的。
     1*这个时候如果用微软账户登录,将自动配置为系统管理员,配置如下:微软账户信息里的个人信息名字将成为你的C盘下用户的名字,如为中文,则自动更改为微软账户邮箱前缀字母的头5位作为你的用户文件夹名字(中文路径被识别为乱码的原因),并且此文件夹名字微软禁止修改,强行修改会引起一系列的本用户下的运行错误,如果为符合要求的英文名字,则不做更改,此英文名字就是你的用户文件夹的名字。
    2*这个时候如果你找到 了创建传统用户的入口,那么就进入本地用户创建过程,自动配置该用户为管理员,继而命名本地用户名称,计算机名称等等,并且在进入系统后可对这些信息做更改。

以上两种方式在进入系统后,系统内如果点击 改用Microsoft账户登录 或者 点击 改用本地账户登录 ,此时就会将微软账户和本地账户进行绑定,并且无法解绑,没有解绑逻辑,如果想解除绑定关系,必须在其他用户中 添加其他用户 赋权管理员后将 之前的捆绑账户删除才可以。

网友:
这个只能说LX用的是正版的WIN11,

楼主:
强制重置了新BB的系统恢复镜像,开机还是同样的情况,卡死在微软账户这里……

不死心,强制断电后再次开机,还是卡死在微软账户这里……  再强制断电,再开机 ………… 终于出现了本地账户设置界面

稍后把解包完成的图片发出来

楼主:
这是刚刚碰运气设置了本地账户后解包好的新机桌面…… 另一台同样的BB,同事已经强制重置了2次系统镜像,强制断电、重启了NN次,现在还是卡死在MS账户这里

网友:
其实这个某想有关系的,也和微软有关系,当初中国发展微机,要汉化,倪光南院士发明(研制)了联想输入法以及联想汉卡,被某些人侵占,而且某些人利用专业优势打压国内许多微机相关的事情,造成国内根本没有人研发创新;微软在XP那个时代对国内的盗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微软系统深入人心,现在国产系统微乎其微,根本没有人用,这样结合下来就有了今天的局面。这今天看了看中关村资深村民的视频,还是有很多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