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BS电脑小主机,220包顺丰

楼主(2022-01-12):
主机很小, 长宽不到11CM, 高度3CM左右 ,  配置 2G DDR3 L 低电压版 , 64G MSATA 固态硬盘。
CPU  2955U 性能一般,上论坛等 足够使用。接口如果 HDMI 和DP 双输出,USB2.0 3.0 各两个,网络
接口一个,主机自带无线网卡 方便使用。
220包顺丰,送一个电源 19V 品牌电源  谢谢。

网友A:
几十块买过一个小主机,2g加8g的当下载机了,外挂1t硬盘,挂电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买过一个小主机,2g加8g的当下载机了,外挂1t硬盘,挂电驴

看大小吧   几十元的  17*17 主板    这么小的 成色也很好的  也不多见吧

网友B:
做个达菲播放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达菲播放器还是可以的

简单不  搞个玩玩

网友:
做个旁路由也可以的。应该省电。比j1900差一点。

网友:
对比我的1037U,你这是真的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不  搞个玩玩

简单,网上教程很多,安装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声卡好坏可能会有音质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不  搞个玩玩

搞播放器不如直接905X3或者922的盒子,专业设备做专业事。

网友:
这个和我的技嘉小主机也有外观啊  我的I5  4200U 机器很小

楼主:
已经全部出售  谢谢关注  自己剩一台I7 的在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不  搞个玩玩

简单,作音乐播放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货要是再有个SATA口,塞一个2.5硬盘在里面就完美了。

网友:
还有吗  没连接

网友:
这要是能带STATA,就美了。

网友:
可以做播放器用用

网友:
这东西网口千m吗

楼主:
还有一台 I7 5500 4G 内存   只是一个USB 2.0 不能用  底壳没螺丝 其他都好  样子也一样  价格550 包,硬盘有资料 自用了,卖了 想自己买个软路由,有朋友有软路由自己换也行,但是不能很差的那种 至少对得起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