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是闹妖?见鬼?还是灵异?

楼主(2022-01-12):
最近天冷 也很忙 车开的很少  启动车子时明显感觉有点吃力 拿出充电器准备充电

想着用万用表先量一下电池的电压看看

电池的固定支架螺丝

随手往水箱上戳了一下 咦!这电压怎么不一样????这0.12伏的电压差哪里来的??见鬼!

就在纳闷时表笔搭在了水管固定卡子上了!呕吼!!!!灵异了啊!

这水管是橡胶的 没有渗漏 水箱嘴是塑料的也不可能导电啊!

这是表坏了???不能吧!换表

电压差还是0.12伏!

卡子还是可以量到电压

换内阻仪 就是有电压!(忽略电压啊 这是正在充电)闹妖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哪位大神给解释一下啊 我真的是百撕不得姐啊!!

网友:
来吧,展示
有钱过年么?

网友:
我电瓶也不行了。

准备过年换新的启停

网友:
哪里碰到一起了吧

网友:
用指针表测,或者把数字表并一个电阻,把内阻拉低一些.

网友A:
老刀少打了一个骑字。。。。。

该换车了吧?

网友:
这是提示你要换车,我一个外行都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刀少打了一个骑字。。。。。

该换车了吧?

你 你 你!最淫荡!

网友:
卡子那里冷却液有渗漏吧,冷却液跟金属缸套缸体水管接触导电,负极搭铁,于是。。。我猜测的。

网友:
虚拟世界的又一佐证

网友:
推测0.12电压差是水箱材质和冷却水别的地方有差异形成了原电池,
至于管夹有电应该就是水管绝缘问题了,管夹与水都与水管有比较大的接触面积,而绝缘是相对的,比如兆欧表量什么都有电阻一样

网友:
有用电器没断开,是不是gps?

网友:
那橡胶水管看着中间像是有金属网加固的,抱箍应该是和金属网接上了,形成了搭铁负极,所以有电。

网友:
不同金属的电位差不同,所以有些大婶用铁片与铝片插在西红柿上面就可以发电了。

网友B:
有靓表就显摆显摆。

网友:
我来看看都用的啥表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靓表就显摆显摆。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骑不到姐,但至少不用砸表了

网友:
这么多表项目嫉妒恨啊,等牙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