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大板16贴开卡问题多多 Pret_TrainADJDecFCIK_Error

楼主(2022-01-12):
用测试架选了16片32G的颗粒,每颗都顺利开过,坏块也不多。贴sm2246xt大板上,贴一颗顺利开过,贴二颗也顺利开过,贴四颗也顺利过,并测试跑圈都OK。贴八颗时问题来了(排除了虚焊的可能),用了好几个版本,出现两种情况(不在同一版本)一种是一直卡在‘Check ISP’处(就差一步就要完成了),一种是报错“Pret_TrainADJDecFCIK_Error”.以前在坛里看过一些帖子,ADJ错可修改Flash文件里Flash的参数,sm2246en改46位,XT的要改哪呢?以前也遇到过报ADJ错的,换不同的转接卡解决过,如用带电源的转接卡有望解决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转接卡供电不足吧 指定一下开卡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供电不足吧 指定一下开卡容量

转接卡换了好几种都不行,容量也指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接卡换了好几种都不行,容量也指定了

直接SATA口开试试

网友B:
有那功夫贴TSOP颗粒,就不能改一下2246EN开卡吗,而且2246XT我的帖子也测试过,超过8CE 或者256G,速度就非常慢了,512G的2246XT真是慢如蜗牛,这个还是16CE,何况这个板子缓存供电是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功夫贴TSOP颗粒,就不能改一下2246EN开卡吗,而且2246XT我的帖子也测试过,超过8CE 或者256G,速度就非 ...

如此说来此板这就只宜开个256G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