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这种单稳态的电路图

楼主(2022-01-12):
因为需要用到①键控制②路的开关电路,用单片机写了几句简单的程序已经搞好了,但没敢用怕掉程序出问题,因为装的地方不方便拆。
想试试555能不能实现,深水宝上这个小板正好符合我的要求,但价格加运费不合算了,哪位兄弟能分享个电路,谢谢了!

网友:
百毒搜索下555时基典型应用,会有各种应用,包括你需要的延时电路。

网友:
会单片机还搞三个5,怕单片机掉程序,备个口不就行了,反正要控制两路输出,这两路也兼编程口不就行了。

网友:
你这是双稳控单稳了,
分立元件的话,一个单稳555电路就七八个元件,整下来估计20多个元件有一点复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