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你没看错只有1MB!一种小容量长寿命用SPI flash的U盘

楼主(2022-01-12):
外壳印着1M 没想到还真是1M 大小!

主控丝印是A8, FLASH 是winbond 25q80ews11
经查是一颗1.8V 8M-BIT SERIAL FLASH MEMORY
理论上是10万次擦写,(SPEC:Min 100K Program-Erase cycles per sector )
焊盘有点脏是因为焊下来看过,不小心搞掉一些LAYOUT做了飞线处理。

里面存放了以前和女朋友的聊天记录, 希望能保存的安全一点。
之前坏的U盘和TF卡实在是太多了都有阴影了。
请问各路大神,实际上是否真的可以达到10万次擦写呢?
如果每天擦写20次可以用13年。

小心不要点错附件了:

网友:
自己DIY的吗???

网友:
这附件一点,三十五GB就没了,管你下不下呢,直接扣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主控先挂比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这种u盘用来存那些值得保留到永远的记忆

网友:
芯邦支持列表里面也有SPI ROM,就是不知道具体的脚位和固件,没事儿研究玩玩?
没资料
没资料
......

网友:
就这做工,我不信

网友:
投标之类的很多都用这种,反正一次性的

网友A:
SPI存储器的存储的数据也会出问题的,电脑、看戏机里面就有这种存储器。

网友:
这玩意不是3.3V的吗  路由器 电脑主板 只要是能用bios的地方基本都是这东西 区别只是容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存储器的存储的数据也会出问题的,电脑、看戏机里面就有这种存储器。

长时间存放会出问题吗?大概多久?

网友:
这玩意看着就感觉不靠谱,还不如买个FLASH烧录器加几个FLASH芯片多备几份,容量还可以去到32M。

网友:
这就是SLC,10万次擦写不是梦。

网友:
只能存些文本类的,比如情书。其它的要坛友们意淫了……

网友:
小容量是真的,长寿命无法保证,还是多备份吧

网友:
长期保存的话不如云备份下吧,微软onedrive或者icould,

网友:
想要寿命长,找一些过去的SLC内存卡或SLC固态硬盘都行,都是有生之年系列,还有,可以用优质机械硬盘冷备份更安全

网友:
这不就是一些设备上的BIOS芯片吗?

网友:
1M超大U盘
能存1M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