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点焊针用什么材料

楼主(2022-01-12):
做了个点焊针,用时发现时灵时不买,如果把焊针倾斜30度左右,用边接触就能焊,立直就没反应,但斜点几下,铜线焊针就黑了。是不是铜线粗?

网友A:
是啊好硬,看起来好像是铜,但是硬度很高啊

网友B:
一旦立直,就不让动了,那叫闭门听,给的钱多所以点不上,点炮就不值钱了,最好自摸没有吃、碰、明杠。
嘻嘻,点焊机要是功率富裕,怎么都点住了,只怕功率不富裕吧?理论上,银最好,紫铜次之,黄铜再次之,最次也是青铜。确保点针不被焊住,所以,要求接触电阻小,但是接触面积小,(针对电容,电瓶等小容量的来说)所以,斜头,尖头比较利于焊接,而平面适合于功率足够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局部足够热量。

网友C:
总结楼上的,把头磨尖些,针用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好硬,看起来好像是铜,但是硬度很高啊

都是紫铜,二年多才凑齐。夹针的是45kw电机里的线柱连接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旦立直,就不让动了,那叫闭门听,给的钱多所以点不上,点炮就不值钱了,最好自摸 ...

900瓦微波炉电机,40多平铜线绕4圈,直接用还行,搞了个接线柱连接,又加了个软连接线和点焊针。估计电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结楼上的,把头磨尖些,针用黄铜

紫铜不好吗?

网友:
磨尖点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00瓦微波炉电机,40多平铜线绕4圈,直接用还行,搞了个接线柱连接,又加了个软连接线和点焊针。估计电阻 ...

磨尖点试试,估计应该很带劲,铜线够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铜不好吗?

紫铜软……

网友:
租铜条,头磨成尖.

网友:
据说是叫氧化铝铜的玩意,纯铜的好像会粘吧?

网友:
把所有的能量聚集在一个小点才有用,也就是要再加粗焊针,触点磨尖减小点焊接触面。
就如捏小水管出水口,水流才快才急,
你这不管前面多少平方,到这根铜针那,焊针横切面与接触点面积大小一样,你那些多少千瓦导线根本没用,幸好电流不大,点焊时间短,铜导热强,要是电流再大点,点焊时间长些,就不是点焊了,那焊针立马烧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紫铜,二年多才凑齐。夹针的是45kw电机里的线柱连接片。

直流电是靠横切面走的,不然别人做这玩意就不需要用手指粗的线缆了,你这连接片就这么看就一条金属带模样,能不能跑个两三百安电流都不好说,线阻太大那压降大,电流也小,其实家里那些一两平方电线也可以做导线,剪同样长度,二三十根并扭一起,最后一根留长个一厘米,头销尖做触点就行,这个靠一两百A大电流瞬间短路产生高温熔化金属达到焊接效果,接触不好打火温度高就变黑,电流过大接触时间长就粘针,一般好点的是两个以上毫秒脉冲来点焊,才能避免你遇到的这些问题。

网友:
点焊/电阻焊的电极,常用的材料是  钨铜合金。
可以考虑找高压开关的触点改,焊接在前端。

网友:
淘宝上买现成的点焊针,氧化铝铬锆铜材质

网友:
1、紫铜电极适用于焊铝、铝合金的点焊焊接,也可应用于镀层钢板的点焊。

2、铬锆铜电极适用于碳钢板、不锈钢板、镀层板等零部件的点焊焊接。

3、氧化铝铜电极适用于镀锌钢板、铝制品、碳钢板、不锈钢板、镍板、黄铜等零件的焊接。

4、铍铜电极适用于碳钢板、不锈钢板、镀层板等。

5、钨铜电极适用于铜、铝、镍等点焊焊接。

6、钨、钼电极适用于铜合金的焊接,特别适用于细铜线的焊接。

网友:
夹具开槽,否则接触面积太小,走不了大电流。

网友:
某宝上有专门的点焊针的,氧化铜铝,基本不粘,也不贵

网友:
两个针尖接触面积和距离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