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安克QC2.0充电器 ANKER A2132

楼主(2022-01-12):
很早以前和安克移动电源一起买的qc2.0充电器,前段时间发现有时候没法启动qc快充,拆开看看,反正现在手里也有好几个qc3.0的了,这个用的很少了,拆开看做工还可以,也不知道哪里坏了,看着也比较紧凑,修就算了,,以后维修可以拆原件(其实维修也用不上),估计也是垃圾桶的归宿

网友A:
这品牌价格挺贵,6口电源旧的都近100元,新的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品牌价格挺贵,6口电源旧的都近100元,新的更贵。

移动电源挺贵的,很早买的就是双向快充,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输入口不是c口,需要带两根线,本来打算换个c口输入口,拆开发现还不好换,充电器虽然也不便宜,但是qc2.0毕竟现在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该说,快充不起作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充电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C:
严格来说这个光耦是不满足要求的,爬电又不是只爬板子,光耦表面距离都不够,有些地区100V肯定没事。。。

第一次见分立元件做的QC2.0真的挺厉害的,这个标准竟然能用分立元件搭出来,qc设计也算是可以称赞的工程作品了。不过为了兼容苹果快充,后期都是握手芯片了。
不管怎么说这牌子知名度可能在老外那比较出名吧,品质,安全性也是还行的。

的确这玩意一般不会自己维修,虚焊补焊还不行就丢掉了。。。
修改1:额是握手芯片,这个不是同步整流的,没有同步整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该说,快充不起作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充电数据线的问题…

有时确实这样,但是我这个不是,数据线用在其他快充上有用,说明是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这个光耦是不满足要求的,爬电又不是只爬板子,光耦表面距离都不够,有些地区100V肯定没事。。。

...

我看其他电源上的光耦距离也差不了多少,安克这个那会有一个好处是没有连接qc快充的时候指示灯是蓝色,qc状态下灯是绿色,一目了然,后面的图可以看到U口侧面有一个芯片299ma,不知道是不是握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图可以看到U口侧面有一个芯片299ma,不知道是不是握手芯片

已经修改,这个没有同步整流,应该是握手芯片,但这么多三极管不知道干什么,可能是单片机+外围电阻网络。

楼主:
上一个手里的QC3.0的图片,这个是htc u11带的充电器,目前使用时发现滋滋的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对比了外面的标识发现和qc2.0并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支持20v,这点和高通发布的不一样,难道是假3.0,今天没拆,有机会了拆开看一下,现在上个外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