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ASM1061可以用在openwrt的X86版上,不用驱动

楼主(2022-01-12):
昨天问了半天没人回,今天仔细测了下,发现可以用,但是可能需要把硬盘模式改成AHCI。
刷了最新的4.27的固件,是AHCI模式的,所以把硬盘模式也改成了AHCI,顺利识别到硬盘,可以热插拔

板子是半年前买的了,到手的固件是4.2的,之前在IDE模式下貌似识别不到

需要IDE模式的话可以刷3.7的IDE模式固件,教程固件网上都有。

还是把固件网址发上来吧
https://imnks.com/3535.html

楼主:
貌似说4.2的固件有问题,到手不是的话还是刷下固件吧

网友A:
IDE还是AHCI  是针对于SATA接口直接连接的吧  插槽的原生能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还是AHCI  是针对于SATA接口直接连接的吧  插槽的原生能识别?

他这个是X86的
应该是在BIOS里面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E还是AHCI  是针对于SATA接口直接连接的吧  插槽的原生能识别?

是硬盘模式,主板的是在BIOS里设置,这种外置的转接卡是刷固件设置的

网友B:
不用驱动是不可能的,不过是你使用的openwrt内核集成了ATA和AHCI相关的kmod,换其它版本就不一定能实现“免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驱动是不可能的,不过是你使用的openwrt内核集成了ATA和AHCI相关的kmod,换其它版本就不一定能实现“免 ...

我的意思是不用自己编译驱动或者加载驱动,因为这板子网上就找不到linux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