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ATA电源线是真容易坏啊

楼主(2022-01-13):
以前卖硬盘,每天要测很多盘,买过差不多10种了吧,各种SATA电源头,国产的,湾湾的,进口的,都试过,发现都容易变形,最近组NAS,老是掉盘,测了下发现电源头变形,12V接触不良,又要重新做

另外说买二手拆机电源线要小心,以前买过服务器拆机的电源数据一体线,结果有次接口直接短路烧焦,烧掉了电源,还好硬盘没事,另外说这种线也会变形

网友A:
正常装机即使垃圾电源也不太容易遇到坏头,垃圾电源线细相对软些,更容易避免线材本身的应力反而不容易对接口处产生拉力。大量测试就用D头转SATA的线,坏一个换一个。同理大量测试用的设备如修主板的测试显示器的线头都需要一个公转母头保护,坏了换即可。测试内存槽也有转换板。

网友B:
这个头的设计,就不适合频繁插拔,

网友C:
设计是不合理,这种设计不适合频繁插拔。想要耐用,可以自己用优质材料DIY一个

网友D:
SATA电源线数据线的设计好像就是插拔寿命几十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TA电源线数据线的设计好像就是插拔寿命几十次!

不仅电源头,SATA也是有插拔次数,这个点还是SATA刚面世时的黑点。

能想象出当年一根SATA线要卖100块不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我几次机子莫名死机,最后罪魁祸首是sata线,导致硬盘C7也出现了数值。

网友:
这玩意本来就不是为插拔设计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E:
确实是这样。多插拔几次就会接触不好。然后数据出问题。

网友:
这种插拔头有寿命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装机即使垃圾电源也不太容易遇到坏头,垃圾电源线细相对软些,更容易避免线材本身的应力反而不容易对接 ...

我是直接自己做线的,头子买了一堆,坏了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头的设计,就不适合频繁插拔,

别说频繁了,有些头子第一次用就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是不合理,这种设计不适合频繁插拔。想要耐用,可以自己用优质材料DIY一个 ...

已经试过各种材料了,插拔次数估计不会超过20次必定会坏。而且这种头子感觉特别紧,比笔记本硬盘座那种紧的多的感觉,很多都是第一次插进去就已经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TA电源线数据线的设计好像就是插拔寿命几十次!

确实只有几十次,这是标准里写明的吗?那这设计也太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这样。多插拔几次就会接触不好。然后数据出问题。

搞的我都想直接焊线在硬盘上了

网友F:
这么多人都坏过,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压力不够 ,自己diy一个,就是里面的弹片加大力金属夹,大幅提升压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人都坏过,我还没遇到过

不常插拔的话还好,另外新电源的插头质量还行,不会马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