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最常用即热式电热水器入口水流传感器 EGO-A-10Q

楼主(2022-01-13):
看见一个已经线被拽掉了的水流传感器,它的作用是告诉单片机,是否有足够的水流经过,从而让单片机决定是否具备供电加热条件,以为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呢,拆解一看:就是水轮转子上的磁铁,在一定量水流驱动下旋转,在霍尔元件上感应出交变电势,按道理就3个元件不容易坏,但是它出毛病比例还不小,十有八九是转子卡滞吧。

网友A:
我家用的就是水路中有一个磁铁,有水流时被水顶上去,然后这个磁铁靠近磁控开关就工作了

网友B:
这个转子没有轴承,能用多久呢?  另外,电路板这么简单也没有维修的必要,为何不注胶,这样防水防潮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的就是水路中有一个磁铁,有水流时被水顶上去,然后这个磁铁靠近磁控开关就工作了 ...

还是这种比较好,可以测出流量~

网友:
我家用的刚出问题了,开电不加热,把这个水流传感器拆下来再装回去又好了,怀疑可能霍尔被磁化了

网友:
涨姿势了哈。。。

网友C:
我家的太阳能下水原厂也是这个,
一年一坏,热水甚至开水烫坏的,
后换金属的才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用的就是水路中有一个磁铁,有水流时被水顶上去,然后这个磁铁靠近磁控开关就工作了 ...

这种不太安全。。。还是霍尔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太阳能下水原厂也是这个,
一年一坏,热水甚至开水烫坏的,
后换金属的才解决问题! ...

这种耐热50度的。。。一般都装在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太安全。。。还是霍尔的安全

对,霍尔是真正有水流才工作,没水作坚决停止(不存在失灵)。。。而他说的靠水流顶上去,要是下不来,卡住了就失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子没有轴承,能用多久呢?  另外,电路板这么简单也没有维修的必要,为何不注胶,这样防水防潮就没问 ...

水是润滑剂

网友:
网上无刷水泵也是直接利用水润滑,可惜无刷驱动版灌封进水,烧掉后难以更换,最好用软胶灌封,烧驱动剥掉软胶,更换好的上新软胶。

空气也是润滑剂,nidec涡轮风扇空气动压轴承,很适合用在机械硬盘,避免缺油导致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子没有轴承,能用多久呢?  另外,电路板这么简单也没有维修的必要,为何不注胶,这样防水防潮就没问 ...

每一层都有橡胶密封圈,应该不会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