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一个老掉牙的zen neeon MP3发几次贴,这是第一回,只能说我真佩服我自己

楼主(2022-01-13):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51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4103
之前两贴在此。
折腾到现在,我都为自己觉得不值,太佩服自己了
我简述一下,很老的zen neeon,我以为微硬盘可以很轻松更换成CF卡。结果折腾了好多天也没结果。在开此贴之前,我已经尝试过,重新安装XP,查找官方驱动,查找SigmaTel 的3500系列驱动,甚至想过用DG复制分区,都以失败而告终

后来,开了一个新贴,询问如何查找更多的官方软件。坛内高人多,又有希望了。我找到了更多官方软件。

Creative Media Explorer 6.00.04 SoftwarePack for ZEN Neeon  这是个专用软件,就为这个,我又折腾了好久。在下载后,在XP下第一次运行就报错,就隐隐感到不对劲,拿到Win7下,就出现以下画面,也就是说,这玩意只能在X86环境下,但又不是XP才行。
这同时又有一个疑问,官方提供的 Zen Neeon Firmware 1.011 和 Zen Neeon Firmware1.011b 都只允许运行在98-XP的系统,或许管理软件是在升级的。但是我仔细看了看软件的说明,心里凉了半截。
Requirements:
·        Windows Vista
·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        USB 1.1 port (USB 2.0 recommended for faster transfers)
·        Creative ZEN™ Neeon

这都哪年了,还Vista,就算我想找也没处找了。我猜大概这个软件只能运行在X86状态下,我就翻箱倒柜找到一个Win7(X86)的镜像来,我真佩服我自己,这玩意还能找到。然后,开始安装Win7的纯净版。好容易系统安装好了,忐忑中,安装 Creative Media Explorer 6.00.04 ,还不赖,算是安装成功了。
真正开始运行,我又傻眼了。
安装完成,在我的电脑 的确有了一个新的管理图标,点击进去,如果挂在微硬盘的播放器,能识别,能操作。但又个问题,根本找不到大佬提到的Format按钮。尴尬了一地。

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这不等于是白做了。

没办法,硬着头皮换CF试了试,果然,死马还是死马。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大佬提到说,是不是兼容问题,我想反正已经是死马了,试试吧。就把一张旧的1G的CF卡换上去,没反应。把以前拆下来的一块5G的微硬盘(也是播放器上用的,是一个系列的)换上去,有点反应了,识别出是STMP3500系列,但是驱动安装不成功。抱着一线希望,我又找了个通用的SigmaTel 驱动,重新更新驱动,这回倒是被识别成了一个设备。就是不能识别成移动硬盘盘符,更没有被专用的软件识别。
这个播放器如果微硬盘被识别,会在播放器屏幕显示连接的画面。但很遗憾,5G的微硬盘换上去,插上USB,仅仅是启动转了一下,然后就沉寂了。

这下是彻底尴尬了。我既找不到Vista,也没有其他CF卡了。实际试验了小容量CF卡和另一块微硬盘,我大致觉得应该不是硬件兼容的问题,还是出在驱动的问题上。是不能正确识别造成的。

到 到现在为止,又回到了起点。我后来想,Creative Media Explorer 6.00.04 是必须安装Vista才能出现那个Format的按钮吗?我感觉不太可能,如果硬件不能被识别,格式化功能也是无法实现的。
各位高人大佬,请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另外,大佬提到的reset,如果是换上CF卡,开机运行显示LOGO卡住,按reset,只能跳开一下,然后再次回到LOGO。

网友:
换成XP试试???

------------------------------------

网友:
老的mp3  飞利浦 松下 都需要xp系统,而且是sp2,才行不然是真不行

网友:
刷过一个很老的mp3,win10win7下都报错,正好公司有台xp老爷机,结果老爷机轻松识别

网友A:
可移动磁盘 ,鼠标右键

网友:
你还可以试试点鼠标右键 模拟xp 或者其他版本的兼容模式运行

网友A:
6.0不可以用  找个5.0 试试
创新的网站有多种语言,软件数据并不同步

基础技能1:鼠标右键,多用用也就会用右键了,右键还是有用的。

2022年能找到电池可用的 zen ,那个一定是“贡品”……  放弃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移动磁盘 ,鼠标右键

在Win7 安装的这个,右键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不可以用  找个5.0 试试
创新的网站有多种语言,软件数据并不同步

谢谢大佬回复,我也的确想到过下载5.0版本的Media Explorer,可能还是技能没点满,没能找到,也的确有些遗憾。
鼠标右键,我也尝试过了,要是有用我也不用这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不可以用  找个5.0 试试
创新的网站有多种语言,软件数据并不同步

楼主:
ZEN Series 和 MuVo 系列的列表都逐一点开看过,发现,2005-2007年发现的产品,起步就是Media Explorer 6.00.04,而且这个软件,唯一支持的就是vista

楼主:
应该说我已经尽力了,找到一个 Creative Media Explorer Software Pack 5.70.15,倒是支持XP系统

最让人窒息的是,安装过程中,弹出对话框,找不到硬件。实际在之前已经安装了驱动,并且能被XP正确识别了。

楼主:
这是最早期zen的程序,只能说天意如此

楼主:
经过群内大佬,在线操作,用磁盘克隆的方式,同样复制扇区到另一块微硬盘,能够秒识别。克隆到CF卡,还是卡在LOGO的画面。问题依旧。看来的确是驱动识别兼容的问题。

网友:
cn_windows_vista_with_sp2_x86_dvd_x15-36285.iso (2.87 GB)

https://pan.baidu.com/s/1kT3T23X?fid=6965927865330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2k://|file|cn_windows_vista_with_sp2_x86_dvd_x15-36285.iso|3078893568|F50709974F03C63BB41B5CA0D406 ...

大佬,蛋疼的vista也安装过了,顺利安装了那个软件,但只是一个管理界面,和固件识别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C(2022-03-17):
放弃cf卡吧,这机当年MP3风起云涌的时候都没有人改cf卡成功过,没有。

楼主(2022-04-22):
引用 网友C:
放弃cf卡吧,这机当年MP3风起云涌的时候都没有人改cf卡成功过,没有。

我看到一个已经失效的帖子,有人强行改成功过。方法好像是模拟硬盘的结构写代码,这个过于硬核,当年估计就吓退了不少人。所以我也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