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款感应灯拆解及失效模式

楼主(2022-01-13):
进入论坛以来,前前后后入了4个类型,近20个感应灯,部分感应灯使用后出现了问题,拆解开给大家看看。图片里有10个感应灯,左起第二列2个没坏,其他都有问题。另有坛友电子无限家的感应灯没拍。

第一列感应灯拆解,存在问题光线好的时候亮,误触发,耗电大,一块电池一晚上耗尽;

第二列感应灯拆解,没有问题,都好用,这个应该是论坛菜青虫家的;

第三,第四列感应灯拆解,大名鼎鼎吃豆豆感应灯,存在问题是不亮,全部阵亡。个人最喜欢这个款式感应灯,灯光向内,比较柔和。

另外,本人在立创商城顺带了几个bis00001,不知哪位坛友有感应灯电路图分享下,准备自己做几片试试,不胜感激。

网友A:
最近我也对感应灯有兴趣,你这些感应灯款型貌似都有个性哈,,不过好像都有光敏电阻,我也买了一个一般普通的在路上,没开关,还不知道有没有光敏电阻,不然白天一直亮

奉上FT100(8脚),Biss0001

网友:
我买了两个,大概三个月就全部坏了,真是质量堪忧

网友B:
我自己做的几个,最长的已经用了五个月,一个没坏,功能还很人性化。

网友B:
几块包邮的便宜货也买了两个,一个到手即修,灯珠熄了一个,后来干脆拆了吃灰。另一个大白天见鬼似的,放在透明塑料盒里也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对感应灯有兴趣,你这些感应灯款型貌似都有个性哈,,不过好像都有光敏电阻,我也买了一个 ...

兄弟,这里下载文件要m币
能把文件发邮箱吗?谢谢
timlimail@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几个,最长的已经用了五个月,一个没坏,功能还很人性化。

兄弟能共享下电路图和pcb文件吗?
看能不能薅力创羊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包邮的便宜货也买了两个,一个到手即修,灯珠熄了一个,后来干脆拆了吃灰。另一个大白天见鬼似的,放在 ...

要么不亮,要么瞎亮,哈哈。
话说耗电大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能共享下电路图和pcb文件吗?
看能不能薅力创羊毛

暂不共享,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不共享,抱歉。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么不亮,要么瞎亮,哈哈。
话说耗电大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不清楚它的电路,不知道原因。我自己做的遇到过两次,待机达到毫安级别,而正常是30ua以内。查了半天,原来LDO输出电容漏电,更换即可~
我买的垃圾感应灯待机电流也很小,30ua以内,暂时没测到特别耗电的情况。

网友C:
陆陆续续已经买了8个了,目前还在使用,,大白天亮,矿泉水瓶盖盖上感应头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对感应灯有兴趣,你这些感应灯款型貌似都有个性哈,,不过好像都有光敏电阻,我也买了一个 ...

收到兄弟文件了。
SP010和BIS00001电路图差不多。
准备用力创EDA做个文件试试。

网友D:
楼主你要干嘛,买20个感应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要干嘛,买20个感应灯?

坏了买,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要干嘛,买20个感应灯?

我猜楼主这样做就是想选一个质量可靠的,然后翻版自己加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楼主这样做就是想选一个质量可靠的,然后翻版自己加工厂

我做这个纯粹是兴趣。就是想要个稳定点的。
个人做肯定做不过某宝和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对感应灯有兴趣,你这些感应灯款型貌似都有个性哈,,不过好像都有光敏电阻,我也买了一个 ...

兄弟,我画了电路图,但还没验证。
有对应的gerber文件,你需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画了电路图,但还没验证。
有对应的gerber文件,你需要吗?

谢了,暂时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陆陆续续已经买了8个了,目前还在使用,,大白天亮,矿泉水瓶盖盖上感应头就OK。 ...

不是有一个光敏电阻或者光敏三极管吗,那个不就是管白天的么,你盖感应头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