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蓝牙耳机与华为手机配对联接后无声音问题

楼主(2022-01-13):
最近新进一个VIVO蓝牙耳机,与华为RVL-AL09手机配对成功,并正常使用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耳机听不到声音,手机华为RVL-AL09与其它蓝牙耳机正常,蓝牙耳机与其它型号手机配置声音正常。各位大神分析一下吧。。。。。。

网友:
删了重新配对

楼主:
删了重新配对也不行的。。

网友:
之前淘的华为蓝牙耳机本来也是好好的,有天再开没声音了!搞了半天删掉重连几次都不行,后来发现是手机音量变成最低增加音量就有声音了,可是奇怪只要关掉耳机再连还是一样最低音量,不会记忆上次的音量!搞不清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