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个烧写单片机程序的PCB探针架套件

楼主(2022-01-13):
焊接过程比较简单,就发一张成品图了,当然DIY完了发现马老板那边有类似成品卖10几块的样子

有些白嫖怪比较厉害的,说不定完全都能白嫖到以上配件,最主要的是这小工具,还是很方便单片机爱好者烧写程序用的
附PCB文件如下,自己可以修改

楼主:
补充一下,间距是2.54mm的,其它间距自己改PCB文件,探针直径1.35mm的样子,最小间距2mm差不多吧,再小得用更小直径的探针

套上热缩管,说不定可以防静电

网友:
自己调试还是焊接排针比较合适。
小批量生产才需要这种探针。
大批量直接做治具。

网友:
2.54用探针干嘛?直接排针不好吗?

网友A:
手上买了带夹子的,不用每次都用手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买了带夹子的,不用每次都用手按着

调试当然还是焊排针合适了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 直接用杜邦线的塑料壳就能很好控制间距了

网友B:
1.27的才好用.

我是直接买的弹针,用台钻在亚克力打一排孔.不过间距不是很标准,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7的才好用.

我是直接买的弹针,用台钻在亚克力打一排孔.不过间距不是很标准,勉强能用. ...

不如电路板焊接方便,电路板给免费加工好还包邮

网友:
pcb??????
这是在抢M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不是我设置的,原先只设置了1M币下载,千万别误会是我打劫的

网友:
设置成0m也是要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不是我设置的,原先只设置了1M币下载,千万别误会是我打劫的

没说你设置,知道是论坛要扣的,黑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