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停车场捡了个车载USB供电

楼主(2022-01-13):
停车场捡了个车载USB供电,少了正极触点和保险,铝合金的还是4.8A,电流不错就想看看啥芯片,结构简单有些失望,一查HC2027是3.1A,虚了不少,公司网站也是系哩吗哈,PDF打开是HC2001,问问就要求加微信,算了,看看就行。

楼主:
tb偶然看到的,结构匀称,有人把大家的玩具发扬光大了,做一个的话捡到这个如果是好的也可以在里面充充数,体积不大3.1还可以用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b偶然看到的,结构匀称,有人把大家的玩具发扬光大了,做一个的话捡到这个如果是好的也可以在里面充充数, ...

这个东西好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测试电源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散件,自己组装的?感觉很高大上的测试电源啊。

网友:
基本可以 两部机一起充了。福特 的赠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tb偶然看到的,结构匀称,有人把大家的玩具发扬光大了,做一个的话捡到这个如果是好的也可以在里面充充数, ...

这做的可以,功能丰富啊

网友:
这个车充的还是蛮不错 , 拆了PCB单独接给行车记录用, 带载是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测试电源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散件,自己组装的?感觉很高大上的测试电源啊。 ...

淘宝的商品,外观可以的,大家之作可以借鉴。上面都是淘宝货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做的可以,功能丰富啊

可以再加整流器和可调正弦波,实现小型变频器,可以给微风扇等单相永磁同步电机调速。楼主运气不错,能捡到好的,我捡到都是故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