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50M5液晶电视灰屏故障修复,代价是手指烧冒烟了!

楼主(2022-01-13):
今天接修一台创维50M5液晶4K电视灰屏,是从别的维修店那边转过来。据用户说,上一个维修店老板跟他说是屏坏了,不能修了。屏坏?拆开后盖查看逻辑板进屏有两进屏排线,先取消右边板排线发现还是灰屏,于是装上再取下左屏排线当取消左进屏排线开机试机右半幅画面正常亮屏。这种情况用隔离法以前修复多台,顿时生心一喜有门,于是信心满满,取几毫米透明胶带隔离左进屏排线,一段一段的隔离开机试机故障一样,有加宽胶带还是没有成功。

失望后检查左边板,电阻档测左边板供电滤波贴片电容,发现滤波电容C49两端只有73Ω很明显有漏电。是拆下来检测发现c49没问题又装上,左边板上有多个滤波电容,无奈,只好用烧鸡大法了,这种情况是用松香把每一个电容都熏上,然后上烧机大法,很快就能找出是哪个电容短路了。,无奈手头上没有松香的,只好牺牲自己的手上,烧鸡C49两端一个一个去触摸。当摸到C73时,顿时手指冒烟,一股焦臭味传出 :(

网友:
厉害了,这个手有点疼

网友A:
下次买块猪肉来代替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买块猪肉来代替可以不?

这个主意好

网友:
搞个32*32的热成像,现在传感器挺便宜的了

网友:
手指冒烟
楼主这代价有点大

网友B:
最后到底怎么样了?修没修好?怎么修好?这逻辑

网友:
膜拜楼主这种精神,然后有个问题,是不是显示器的灰屏也是这种情况呢?

网友:
都是专业维修的了,怎么不弄个热成像仪啊。

网友:
猪肉太贵,还是抹点助焊膏吧

网友C:
可以刷纯酒精替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到底怎么样了?修没修好?怎么修好?这逻辑

修好了把那电容去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到底怎么样了?修没修好?怎么修好?这逻辑

修好了,把这颗短路的电容取下来,换一颗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刷纯酒精替代啊

酒精挥发的太快,一般都是用松香雾化。

网友:
准备一根蜡烛一个一个点击试试

网友:
下次,楼主可以用一小块猪肉代替手指

网友:
松香一个个熏也费时间啊。真得入手热成像了

网友:
~~·这应该算是灰屏最好修的案例----但不是都这么好捡钱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