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志高电动扳手?求大佬解答下这个靠谱吗

楼主(2022-01-13):
想入个电动扳手,逛的眼花缭乱,大艺大有价格有点高,我就偶尔拆下摩托车保养维修,觉得没必要入手太贵的,偶然间看到PDD有个志高电动扳手?价格不贵,全网看到就这家卖的多,电池和大艺通用。我觉得是贴牌,求大佬解答下这个靠谱吗,准备入手。

网友:
便宜的电池都是垃圾,免不了还是要花钱

网友:
偶尔用用随便搞个都没事就看电池怎么样了

网友A:
志高连电批都开始做了,这是志高百货的节奏吗

网友B:
个个都搞跨行     最后个个都没钱赚

网友:
个人意见,已经有大焊角磨机的话,可以咸鱼淘一个100以内无电池的工业级大艺6802无刷电动扳手,扭力强劲,有大小扭力可调,配大焊电池盒,大焊电池盒再差还可以自己换动力电池。。。。而这志高看价格可能是低端家用级,扭力普通,还是单机不带电池,或者只有5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个都搞跨行     最后个个都没钱赚

是好事,优胜劣汰,物廉价美,质量还不止一个档次。。。不然难道国企一样,价格垄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好事,优胜劣汰,物廉价美,质量还不止一个档次。。。不然难道国企一样,价格垄断吗 ...

质量做好的   -------对消费者确实的好事---就怕质量很差的。。。。打价格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雷力迅车开走了 家里如果只有摩托车电动车买个便宜无刷  如果有小汽车卸车轮直接买个500扭力铁锚

网友:
个人建议上大艺,我的电池都好久没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做好的   -------对消费者确实的好事---就怕质量很差的。。。。打价格战 ...

没看到价格战 无刷电动扳手 价格都涨了

网友:
摩托车无所谓,便宜的就是电池差点,扭力小点,打摩托车的螺丝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志高连电批都开始做了,这是志高百货的节奏吗

是准备卖菜的前夕。

网友:
挂牌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志高现在啥都想搞,怎么可能都自己生产?无非挂牌或者代加工,如果真是志高出品的质量多少还有点保证,3并锂电芯如果用的正规国产电芯这个价钱可以了,就怕是PDD商家自己搞的“志高”品牌,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还是多花点买好的把,我之前也是图便宜买这些杂七乱八的,现在都撇了,最后你会发现在同样的使用寿命里你花了两份或者更多的钱,还不如一步到位呢

网友:
南极人的电动扳手你要不要?

网友:
1000%是贴牌,而且志高连本业都是一般般

网友:
有没有南极人电钻

网友:
这类扳手拆摩托车富富有余,不过建议买电池是牧田款的,取其接口普及,保护板和壳子好买、便宜,且长期以来接口只有一种,不会来回变,这些方面大艺逊色不少。牧田款接口的无刷扳手有鹰视安,我买的一电一充七十多,现在好像能买到更便宜的,至于电池差也是事实,但看拼多多有五节电芯的牧田款电池,最便宜的才十六元多,再买它两块,三块顶一块用总可以了吧。

网友:
多年后会不会 出现 捡个进口波箱 或夹头 美名其曰 白菜电钻  白菜电锤  白菜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