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碗机改装热风干的可能性

楼主(2022-01-13):
买洗碗机的时候没有经验,买了一台没有热风干功能的机子,现在使用特别鸡肋,洗完就要自己去开门,有时候忘记了竹筷子直接发霉了。
我现在用的机子是美的的L1 ,同系列美的的L2是带烘干功能的,两款机子尺寸完全一样,个人猜想内部结构应该都是一样的,不同在于操控面板和主板,有没有可能通过换成L2的操控面板、主板和热烘干模块在L1上实现烘干功能?

网友A:
热风烘干的出风口不止一处。

网友:
不太可行吧,而且怎么会发霉呢?我家的放一个礼拜都不会发霉啊,也没热风功能,是你筷子质量不好吧,会发霉的筷子就别用了,换密胺的吧

网友:
你这还不如改装个自动开门,更方便些

网友:
合金筷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B:
不带烘干,的确鸡肋。问题是自己改,周围够空间吗?

网友C:
洗碗机不能当作消毒碗柜,更不能当作碗柜来存储碗筷的,洗完24小时内就得拿到碗柜里长久存放,这个是第一个误区,

第2个木筷子都是需要3个月更换一次的,不然细菌滋生严重,
第3个,洗碗机洗完碗是不需要立刻打开盖子的,只要是陶瓷的都会自动干,余热烘干都是这样,

说回改装这个烘干风扇,不是那么好改装哦,进风口出风口,都需要做好防水,防浅,关键的是,冷凝系统,不是吹热风就能把碗碟吹干的,是加温水蒸气蒸发风道水淋冷凝带走水分,要么就做到洗碗机与外界连通,吹热风进去,水蒸汽出风口排出机外,那么机外也回出现水冷凝问题,回不回影响电路电器寿命,甚至部件生锈。

网友:
换个思路  改自动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碗机不能当作消毒碗柜,更不能当作碗柜来存储碗筷的,洗完24小时内就得拿到碗柜里长久存放,这个是第一个 ...

排风其实是一个通气孔,并没有排风扇,热风是类似一个笔记本散热块,往腔内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烘干,的确鸡肋。问题是自己改,周围够空间吗?

空间有,孔的位置没给你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烘干的出风口不止一处。

应该就一处,就是在门上

网友:
楼主急需的是个10元闹铃计时器。

在北京,洗碗时的余热,就足以在十多分钟里烘干水分。当然必须洗完开门,我都是设好计时器,

网友:
洗完就拿出来吧,

网友D:
你是不是一次洗很多天存着的碗? 一般洗完第二顿就要用了,怎么要从里面拿碗筷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一次洗很多天存着的碗? 一般洗完第二顿就要用了,怎么要从里面拿碗筷出来的啊? ...

陶瓷和不锈钢材质的东西不拿出来没事,但是铁的和木的不拿出来要不就生锈,要不就发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碗机不能当作消毒碗柜,更不能当作碗柜来存储碗筷的,洗完24小时内就得拿到碗柜里长久存放,这个是第一个 ...

实际是 几乎没有人会在每次洗完碗后就把碗都拿出来另外储存的

网友:
余温也可以烘干啊,再说木筷子和竹筷子也不适合用洗碗机,换不锈钢的吧
拆开碗篮底部的漏网看看你就不敢长时间存放餐具了

网友:
洗碗机,洗好的碗最好拿出消毒一下,用过海尔台式的洗碗机,有个过滤网及一些装置长时间使用没拿出来清理,里面比侧所还沾,你想想洗过的碗会有多干净。还是手洗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是 几乎没有人会在每次洗完碗后就把碗都拿出来另外储存的

怎么会,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碗。这样早餐吃完的碗才能再放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陶瓷和不锈钢材质的东西不拿出来没事,但是铁的和木的不拿出来要不就生锈,要不就发霉了 ...

洗完开门,是不会生锈的。

我的洗碗机年头太长,碗篮漆层下生锈鼓包,找厂家也买不到新碗篮。

我索性将碗篮涂层烧掉,金属直接裸露,过了两年,除了不好看,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