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论坛购买的库存mybaby MYB-W40加湿器-走了些弯路

楼主(2022-01-13):
12-30号中饭前刷到坛友在出库存的出口货加湿器,说是全新仓库故障,19.9¥也不贵,下单搞一个玩玩。
拆出库款加湿器:很精致!做工很好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176-1-1.html

很快,1-2号下午取到快递,如实描述,正常通电,唯独不出雾,拆开研究一下。
全新带包装,看着做工还行,

底部,铭牌,包装结实

加水通电测试,跟卖家描述的一样,不出雾,其它功能正常

待机功率1.4W,没有短路故障

调节出雾量旋钮,功率正常升高,心想驱动板应该没问题,给自己挖坑了

倒掉水,从底部四个脚垫上拆螺丝

打开外壳,内部跟卖家拆的那台一模一样,仔细看,就是卖家拆的那台,内部扎带已经不见了。
里面有音乐芯片,小喇叭,各种按钮和旋钮,核心部件就是超声波驱动板,固定在水槽下方,然后是一个离心风扇。

风扇是通电的,有风,水位开关也正常,调节旋钮也有变化,怀疑超声波换能片坏了,又给自己挖坑

电源打开外壳,12V和34V都正常,带载也OK,排除电源故障

带载电压ok,

面板控制板没啥问题,一个音乐牛屎芯片,一个功放,还有供电,

只能拆开超声波驱动板,看看有没有故障,板子背面有三防漆,不导电,测试比较麻烦

换能片看起来正常

通电测试三极管B极信号有震荡,

换能片也有信号,想着驱动板应该没问题,认定故障在换能片,果断下单一片,5.8包邮,又给自己挖坑

隔了几天,1-10号收到新的换能片,原装是黑色厚胶垫,新买的是白色薄胶垫,尺寸都是20mm直径,互换

看起来新买的不如原装货精细,算了,五块多钱还包邮,不要计较了

快速换上,准备加水试机

还是一个鸟样,不出雾,功率调节正常

水面风平浪静,心塞,掉进自己挖的坑了

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啃了,好好研究加湿器原理,
一下内容来自网络搜索结果:(红字为批注)
超声波加湿器
超声波加湿器采用超声波高频震荡1.7MHZ的频率,将水雾化为1至5微米的超微粒子,通过风动装置,再将水雾扩散到空气中,使空气湿润并且伴有丰富的负氧离子,能清新空气,促进健康,营造舒适的环境,从而达到均匀加湿空气的目的。
划重点,频率是1.7Mhz,显然前面频率低了
220V经过开关电源后,输出两路电压36V和12V,供电倒是对得上。

加湿器工作的第一步是通过振荡电路对换能器激励,使得震荡片自身产生超声频机械振动,这一步应该称为压电效应原理。

在电工原理中,压电效应是指:对某些材料(如:石英、酒石酸钾钠等晶体)的表面施加压力,在两受力面上将产生异性电荷,即在两表面间将出现电位差;反之,若这些材料加交变电场,则它们将产生振动。超声波换能器:利用换能器件的自身压电效应,通过振荡电路对换能器的激励作用,使得震荡片产生超声频机械振动。

加湿器工作的第二步就是震荡片的振动传导到水中,使得液态水雾化。这一步应该称为空化作用。

超声波加湿器采用电子超频震荡(震荡频率为1.7MHz,超过人的听觉范围,对人体及动物绝无伤害),通过震荡片的高频谐振,将水抛离水面而产生自然飘逸的水雾,不需加热或化学药品而产生1-10μm的水颗粒漂浮于空气中,达到空气湿润效果。

电路原理图来自网络,仔细对比手里的这款跟这两个都很类似,基本原理相同,水位开关闭合,三极管B极得电,电感电容与晶体震荡换能

既然如此,先测试三极管Bu406,两个PN结都正常,维修陷入死局。
不甘心继续通电测试,表笔到处乱捅,闻到一股糊味,不好,故障扩散了。三极管本来是贴在金属板上散热的,现在没有震荡片换能,功耗全在三极管上消耗,热挂了,
难怪加湿器标称功率24W,测试却能达到30多瓦,合着变成加热蒸发了。

还好BU406三极管是加湿器常用的管子,果断换上一个拆机货,老老实实固定在散热片上。
整个驱动板就这么十几个元件,挨个测试,电阻正常,电感正常,三极管正常,换能片换了新的,理论上应该是正常。
最后只能怀疑电容,还好,一共五个电容,挨个测试,容量都正常,无语了,再次陷入死局。
再次仔细研究图纸,第一个电解电容是供电的,低频,问题应该不大,剩下三个薄膜电容和一个瓷片电容,
瓷片出问题的概率低,怀疑猪肝色薄膜,换了一个拆机货,没反应,排除。
继续怀疑剩下两个黄色0.047uf的家伙,手里找了一圈,没有存货。。。。
尴尬,赶紧找旧板子拆,得到一个封装大一号,但是耐压和容量一致的,飞线焊接,再次上电,妥了,顺利出雾。
也就是说与换能片串联的那个黄色电容挂了,万用表测容量正常,可能是高频性能不行了,毕竟万用表是低频测试。
只能靠电桥来验证了。
水柱挺高,花花流水声

出雾顺利,挺大量

功率也回到了正常的24W。

最后总结一下,给自己挖了三个坑,先是怀疑换能片故障,然后是迷信功率调节旋钮,最后三极管没加散热片贸然加电试机。
好在最后碰运气代换法修好了这货,走过的弯路分享给大家避坑。

网友A:
首座就是我,发个帖子不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座就是我,发个帖子不容易吧,

码字花了两个小时

网友B:
很久之前坛子了买过一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之前坛子了买过一个这个。

估计是同一家店,郑州的,仓库里的存货

网友C:
这东西花纯净水挺利害的

网友D:
京东差不多大的69

网友E:
老大厉害,维修精神更厉害。南方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网友F:
水最好用纯净水,冬天天天开这玩意,挺费水的。

猪肝色薄膜。。。。这个形容的措辞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最好用纯净水,冬天天天开这玩意,挺费水的。

猪肝色薄膜。。。。这个形容的措辞好评 ...

我用默克18MΩ的色谱级超纯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默克18MΩ的色谱级超纯水。。。。。。。

好吧,你有实验室,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京东差不多大的69

是的,4L款69¥,我这个相当于花了19.9+5.8,四折的价格,二手没有保修,开心就好

网友G:
故障总算知道了,不容易,另外,加湿器不是说对身体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花纯净水挺利害的

最大档位一个小时250ml,一个晚上加完一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厉害,维修精神更厉害。南方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南方开空调还是有点干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故障总算知道了,不容易,另外,加湿器不是说对身体不好吗

有些人是不适应加湿器的,
另外,不开空调还好,开了空调总觉得鼻子干,所以还是用加湿器吧,用纯净水,不加香薰,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你有实验室,牛X

欢迎自提,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自提,哈哈哈哈

我一般是用娃哈哈,有时候也用怡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方开空调还是有点干的,所以

就办公室开暖气,家里没开,有点冷,呵呵。办公室放盆水。哈哈。

网友:
220伏加湿器和24伏加湿器头,需要水位才能喷雾。好奇的是USB充电加湿器,换能片无需水位,USB瓶子加湿器毛细现象吸水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