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的太阳能灯充电功率直接减半……

楼主(2022-01-13):
买的太阳能板子空载测是7V,短路电流3.5还是多少来着,没同时测电压,现在装灯上了,今天天晴点测了下,充电时电压拉到5.3几,电流测2.5A,等于少一半功率……我还准备给他装20000毫安什么的电池呢……这也充不满啊……控制板就是二极管串着的,有保护板,那天晚上我测了充电电压4.2到4.3持续一会儿保护板就会停

楼主:
这个灯先这么凑合着,不会被雨淋也就没买胶封灯板,充电灯,跟遥控接受那两个洞我用胶封了。

网友:
短路电流不等于负载充电电流

网友:
因为最大输出功率不是空载电压乘以短路电流,可以去看看光伏板的电压电流功率输出曲线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把灯板装盒子内,LED位置盒子开个方孔四周打胶固定一下。如果是路灯的话没必要搞20000容量的电池,毕竟每天都在充电中。

网友B:
就是折腾找个乐子,感觉这折腾费用应该够直接用市电点两三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把灯板装盒子内,LED位置盒子开个方孔四周打胶固定一下。如果是路灯的话没必要搞20000容量的电池 ...

最大功率八个小时得两万四千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折腾找个乐子,感觉这折腾费用应该够直接用市电点两三年了

电池不算60块。

网友:
太阳能板有多少w

楼主:
22  瓦空载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  瓦空载是这个

现在也想买个有推荐不,亲家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想买个有推荐不,亲家要装

我买的散件组的太阳能是35块 22瓦板,控制板是18块说是6A输出,输入也说6A,就俩大二极管,输出有个MOS。灯板就图上那个灯板,海鲜市场两块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散件组的太阳能是35块 22瓦板,控制板是18块说是6A输出,输入也说6A,就俩大二极管,输出有个MOS。 ...

这便宜多了

网友D:
这个灯板,对得起你那么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板,对得起你那么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子吗

什么意思?太阳能小了吗?  我准备再买个50瓦以上的板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灯板,对得起你那么大功率的太阳能板子吗

另外这个灯板也能10瓦功率的,原先是装铝的防水盒,但是卖30多我就没买,电池也才10000,所以我也就没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便宜多了

盒子5块,太阳能板22瓦35块,控制板18块,灯板我是之前买的5块,电池买那个力神6节27000mAh了7块一节2块邮费。如果最大功率得50瓦太阳能板吧可能。放电我没接多余灯板,这个也有3A×8=24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便宜多了

我划算的是4个小时左右充满电池。然后你的电池怎么也得满功率亮8小时。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三片这个LED灯板,我记得卖家说的是3W ,还不是铝基板 的,不建议电流太大了。2.5A的充电电流,20000毫安时的电池如果遇到大晴天,也能充个差不多,能找到15000的是最合适的,也不浪费电池。

网友:
商家宣传就不要信了,前面兄弟说了,空载电流,不是带负载电流,没啥意义。我十几年前开始玩太阳能电池,现在觉得,算了,玩的钱,不如直接付电费。现在就是用当年买的多口车载充电器,带可以同时充放的充电宝,然后给家里的电子钟供电,全部算,废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