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abycare儿童电动理发器拆解

楼主(2022-01-13):
刚拿到手,不知道怎么拆,差点拆坏,刚开始从刀部开始,想向外拔。很难

正确是充电口这边有个小螺丝

把开关按钮也取出

就可以轻松出仓

电机线从槽内拿出来,方便拆电池仓

剩下的就简单了

网友A:
正常来说,这种刀头都是可以直接掰下来清洁的,不需要拆别处的螺丝,除非要全机拆解。
用力往斜面的方向掰,不是拔

网友:
头次见到自带吸尘模式,以前我见到只有理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这种刀头都是可以直接掰下来清洁的,不需要拆别处的螺丝,除非要全机拆解。
用力往斜面的方向掰 ...

对,清洗不需要。这次是因为充不了电了,让我拆开看。检查的结果是锂电池保护板坏。换了个暂时可以用。但这个小电池,实在不给力。使用电流达500多毫安,充电电流才40.

网友B(2022-05-14):
你好,请问那个开关按钮是怎么拆下来的?我感觉按钮很严实,不容易拆。请问用什么工具比较好?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那个开关按钮是怎么拆下来的?我感觉按钮很严实,不容易拆。请问用什么工具比较好? ...

用薄的金属片顺着按键长方形长边插入后一撬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