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市面上什么牌子的热风枪拆焊台性价比高?够普通基础使用就行了

楼主(2022-01-13):
现在市面上什么牌子的热风枪拆焊台性价比高?够普通基础使用就行了。

网友A:
气泵式的有力,拆电脑主板上的MOS管就知道了,风扇式的升温柔和适合吹带塑料的座子,我是2种都有,850风枪快克的声音最小。

网友:
我买了一个8586D热风枪焊台二合一,没用多长时间,电源板坏了,正在等集成电路。

网友(2022-02-17):
闲鱼上35收了个坏的山寨858d,修好了用4年了。。。

网友:
闲鱼有个卡萨帝850d数显恒温的,才100,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泵式的有力,拆电脑主板上的MOS管就知道了,风扇式的升温柔和适合吹带塑料的座子,我是2种都有,850风枪 ...

850风枪快克的声音最小。

是气泵型还是风扇型?

网友:
50-70买个850 风枪   电烙铁的话建议买个快克203H  日常绝对够了  建议去闲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850风枪快克的声音最小。

是气泵型还是风扇型?

快克型号850  990的风枪都是气泵型的.

网友:
文宇二合一,论坛有拆机图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