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SB3.0下的SLC、MLC-U盘及敖腾SSD测试对比

楼主(2022-01-13):
SLC,32G,U盘

MLC,128G,U盘

敖腾800P,SSD

SLC在USB3.0下测试

MLC在USB3.0下测试

敖腾800P,USB2.0下测试

敖腾800P,USB3.0下测试

网友A:
两个U盘什么主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U盘什么主控啊

SLC银灿IS903双通道主控32G

SMI USB3.1 GEN1 3281BB主控+INTEL 29F01T2ANCMG4,eMLC芯片128G

网友:
传统u盘 读写上限是300/240吧
ssd型u盘 450/400读写上限 以win系统实际读写速度为准
10g 20g nvme 盒式u盘  看用光缓存写入
基本能卡接近10g 20g的写入上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SLC银灿IS903双通道主控32G

SMI USB3.1 GEN1 3281BB主控+INTEL 29F01T2ANCMG4,eMLC芯片128G

eMLC?哪里看出是eMLC?而不是普通M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LC?哪里看出是eMLC?而不是普通MLC?

颗粒是Intel的,29F02T2A0CMG2这颗是2Tb(256GB),29F01T2ANCMG2另一颗是1Tb(128GB),这种颗粒可以选择做L06B或B0KB两种模式,这种选择是Intel官方支持的,Intel官方给了客户可调CE数设计——做成MLC还是TLC,客户可以自定义(L06B是MLC模式=384GB,B0KB是TLC模式=512GB,/2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