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沫沫共享充电宝解锁,有没有大佬会破这种充电宝板子的

楼主(2022-01-13):
有没有大佬会破解这种充电宝板子的,没有输出

网友:
找mos,一坨锡就行

网友:
第一幅图右上角六角芯片拆了
一根线把中间两个脚焊盘连起来

网友A:
看错,是一坨锡连起来那个芯片下面三个脚

网友(2022-02-25):
mos管短接就行了。

网友(2023-05-16):
8205的第1,2两脚短接即可

网友(2024-03-12):
引用 网友A:
看错,是一坨锡连起来那个芯片下面三个脚

哪个芯片?最近也收到这个了。。。抓耳挠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