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套多功能万用表笔

楼主(2022-01-13):
先看看成品,看换探针()和鳄鱼夹一笔多用

大致材料如下,线材用的16AWG超软硅胶线大电流也不在话下

香蕉头加工(香蕉头是买的成品)用4MM黄铜柱做连接杆

在4MM的黄铜柱上钻3MM的孔用来接线

普通钻头不是很精密就钻出来3.05MM了

焊接好线和香蕉头

套个所料笔芯管

上热缩管

笔杆用的碳纤维管

可换探针转接处还是用的4MM香蕉头,因与碳纤维管无法紧固所以加了个黄铜柱黄铜柱也碳纤维是紧配很结实,黄铜柱与香蕉头中间用2MM紫铜线连接的

组装

套上热缩管

加工探针,转接用的成品4MM香蕉头母头

探针拆机来的(忘了什么设备上拆来的了)一堆普通和一堆特尖的

楼下继续

楼主:
DIY多功能万用表笔

继续

香蕉母头原设计是直接接线的探针直接焊上去有一段悬空感觉不结实看着也不爽(如下图,途中加了黄铜柱看着舒服多了)所以用黄铜柱做了个套筒用于加固

黄铜柱钻穿孔

组装

探针与香蕉母头焊接

租装好的样子

总于可以实现一笔多用了

不同环境用不同探针(我目前只做了两套探针只要有需要可以随时做几套不同的探针)还能用鳄鱼夹非常方便

试机

自己做的笔电阻比较低两种探针都是0.2Ω

再看看原装的0.4Ω

完多谢支持!

继多功能万用表表笔之多功能测试鳄鱼夹: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702-1-1.html

网友A:
第一次赶上直播,做得很精致

网友:
铜价贵啊最近

网友B:
4mm直径,3mm孔,手动工具,高手啊。

网友:
牛。其实厂家也应该学这思路,模块化,像乐高搭积木一样,什么环境需要哪种,换上去就行。

网友C:
好手艺,对不对外开展业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赶上直播,做得很精致

欢迎探讨

楼主:
反正都是一些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mm直径,3mm孔,手动工具,高手啊。

有自制的小台钻啊

网友D:
纯手工打造 唐门暗器暴雨梨花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对不对外开展业务呀

没法接啊纯手工太费人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手工打造 唐门暗器暴雨梨花针

哈哈此针非彼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自制的小台钻啊

钻床、车床都可以自制,真正的高手!

网友:
好手艺,就是费时间吧

网友:
这个表笔厉害了,头子还能换~

网友:
做得很好啊。
原带的有时候太粗,有时候需要夹住固定,这样都解决了

网友:
这个楼主可以考虑量产啊

网友:
全是精品制作啊!

网友:
碳纤维不是导电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