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用玩客云吗?停止玩客计划后当下载机还是很好的

楼主(2022-01-13):
50块钱买了个玩客云,用来当下载机,除了是USB2.0外,其它功能还是不错的。有一点不爽的是在后台一直运行玩客计划,怎么也停不下来,硬盘很快就满了,全是垃圾。
上网找怎么解决,基本就是改文件名、文件隐藏之类的,改完坚持不了两天就不行了,得经常改,还得手动删垃圾文件,基本都要放弃了。
不过怎么说也是花钱买的,怎么能随便放弃呢?经过一番折腾,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只要在APP里作一点设定就可以了,打开玩客云APP,在“我的”里面,打开“磁盘管理”,将共享空间设为0,就可以了,再也没有垃圾文件了,已经连续运行几个月了,完全没问题。

玩客云的下载速度还是很好的,当然与下载资源服务器也有关系,一般的电影之类的最快差不多3-5M/S,慢的也在1M左右,反正白天家里也没人用网,远程操作,上班时摸个鱼找几个片挂上,晚上回家全都好了。而且一个玩客云的号可以多个设备用,手机、电脑、平板都可以,看的时候中间停下换个设备再看也是自动定位到停下的位置。

最大的好处是,操作起来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现在还特别便宜,挂上块闲置硬盘,链接、种子随便下,各种片看到飞起

网友A:
恩山有人原系统去掉玩客计划部分,实际情况不知道。我用了快一年了,平时用智能插座控制主机,硬盘一直通电。很好用,下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山有人原系统去掉玩客计划部分,实际情况不知道。我用了快一年了,平时用智能插座控制主机,硬盘一直通电 ...

需要拆机刷机。很麻烦。

网友:
下载机用,很不错,磁力链接,看片

网友B:
你的还有速度?我这一年前就没速度了,丢着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还有速度?我这一年前就没速度了,丢着吃灰了

我这也还有,每秒5M左右,

网友:
用了一年,怎么都不认硬盘了。刷了armbian就可以认,ctmd。

网友C:
我的已经官方申请退出玩客计划了,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内网限速了,最开是限到1M/s以内,看视频都不行(没限速的时候有10+M/s),
后来删除了几个硬盘上的文件夹,内网速度稍有提升在3M/左右,能看视频了,但是传输文件还是太慢了,现在也就勉强当个下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山有人原系统去掉玩客计划部分,实际情况不知道。我用了快一年了,平时用智能插座控制主机,硬盘一直通电 ...

不会弄,不然还是不错的!

网友:
低价收原版玩客云玩玩,或者你有多送我一个我你刷armbian或绝育,部分电视盒也可以帮刷armbian,或刷全网使用,具体私聊

网友D:
还玩玩客云?玩私家云啊,内置两个2.5硬盘,也有官方远程下载,还能做电视盒子,玩游戏,接口也丰富

网友:
刚刚还在用这玩意下载 大概3-5M 左右, 建了个文件夹 硬盘灯不闪了 一个2手160G硬盘用了快2年没事。

网友(2022-02-25):
这玩意  备份照片视频只能按备份当天时间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玩玩客云?玩私家云啊,内置两个2.5硬盘,也有官方远程下载,还能做电视盒子,玩游戏,接口也丰富 ...

私家云三代?多少钱:?

网友:
废物利用。当3D打印机的上位机,配合klipper固件,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已经官方申请退出玩客计划了,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内网限速了,最开是限到1M/s以内,看视频都不 ...

我没有申请退出,但是内网看视频限速了,我还以为是硬盘问题,直接接电脑没有问题。看来我也得删下文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私家云三代?多少钱:?

小黄鱼啊

网友:
armbian
还是很香的

网友:
玩客云 恩山哪里有刷机的教程  当下载机是挺好

网友:
直接刷了电视系统,上了红外,剪点部分前面板,用英菲克遥控器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