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mc做u盘,挑战“打火机大法”焊接成功

楼主(2022-01-13):
  手头不要钱的emmc转2.0的主控板有很多,一直没做,emmc倒是有不少,但都是全新大容量的,做U盘可惜了。不经意间发现某宝的卷不用就快过期了,于是突发奇想半买半嫖了几块小容量的emmc来做u盘玩玩,毕竟歪瓜配裂枣,刚好把手头的2.0主控物尽其用了。
    到货的emmc是植好球的,于是烙铁拖掉主控板上的锡球,加助焊剂,放好emmc,上防风火机!均匀往emmc上燎上3秒,自动复位,完美焊接成功(别问为什么不用风枪,问就是这货不配)
     上机测试,读写5/s,这速度绝了,不过别说真稳定!耐用是肯定的,毕竟它的归宿就是犄角旮旯吃灰。
      有没有人用过火机大法失败的案例,说来探讨一下经验,反正我是没失败过。

网友A:
还可以这么操作,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么操作,学习了

关键要有不怕干坏它的精神。不过emmc和板都特别不错的情况下,还是乖乖用风枪。千万别学!控制不好烧坏了就可惜啦!

网友:
打火机焊接。。。
牛皮牛皮
改天出个烤箱批量焊接
烤肉

网友B:
安国6438 不需要量产就能当U盘用,很适合手机维修人员

网友C:
5m/s速度是因为emmc工作在4线模式,证明DATA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s速度是因为emmc工作在4线模式,证明DATA有虚焊的地方

是emmc的体质问题,再加上主控的因数,显然速度是上不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国6438 不需要量产就能当U盘用,很适合手机维修人员

对,不需要量产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读写速度上不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emmc的体质问题,再加上主控的因数,显然速度是上不去的。

不是,写速稳5M就是data问题…这片子配6438至少读25写12

网友:
焊接技术能玩到这种程度,大侠的称呼都不合适了!应该是神一级别的!!

网友:
有焊枪不用?

网友:
Emmc 版本买高了,6438支持1.8V供电吗?

网友D:
火力太大容易崩,别的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力太大容易崩,别的没毛病

距离,特别是距离,用风枪吹爆也没焊好的大有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写速稳5M就是data问题…这片子配6438至少读25写12

焊在SD卡转接板上用读卡器试过了,速度也是5m/s左右上不去,有可能是二手颗粒本身有问题。在立创上买过闪迪和东芝全新的,都是64以上的,价格还贵得要死,手头没有好主控板,贴在转接板上插读卡器速度也只能和V30的卡打个平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在SD卡转接板上用读卡器试过了,速度也是5m/s左右上不去,有可能是二手颗粒本身有问题。在立创上买过闪 ...

我用热风枪焊过几个,速度都很快,读20几都有,5m稳定速度遇到过一个用电烙铁焊的,还特么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