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宝马行车记录仪,通电不开机是哪里有问题?(新增图片)

楼主(2022-01-13):
矿坛尸体价淘的,拆开看了一下,虽然是代工产品,但是用料、做工尽显大厂风范!另外请大侠们帮忙看一下,机器通电不开机,测量电源有5V、3.3V,按开机按钮,有触发信号,估计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据说用电容供电的都容易坏,别问我为什么,我也是听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电容供电的都容易坏,别问我为什么,我也是听说的

vina超级电容器,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 接入电源试试能不能开机, 那个超级电容器是后背电源用的,

网友:
大多数像是联咏96660方案,性价比高于安霸海思,估计是3分之1英寸感光片,比F68运动相机2点5分之1英寸略小。

网友:
法拉电容拆掉,单独插电试试

网友:
用数据线连接电脑试试,看看有没有叮咚声,能否识别到设备?

网友:
莫看这小小的记录仪,它就是一个系统,基本的电源有,不成,得有时钟,复位,然后程序发出时序,才能点亮并工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不好都不成,看时钟是贴片小电池供电,那个检查一下是否还有电压,晶振是贴片的,看看是否有电压差,并确定是否起震,如果都正常看看程序保存芯片的电压是否正常,这个做工算可以,我感觉是电池没电导致时钟没有不启动。

网友:
卖给车主起码要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