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8403小功放板调大音量声音就卡顿

楼主(2022-01-13):
主板USB供电,分别在播放器音量,系统音量,功放板音量旋钮这3处进行调整时,只要有一项超过百分之50就会出现卡顿,小音量则正常。不知是怎么回事,求解惑。

网友A:
我猜是供电不足,用5v2a的充电头供电试试。

网友B:
供电不足 主板USB 0.5A电流,最大1A(一般达不到这么大 USB线线损)
PAM8403  在4欧负载输出3W, 双声道就是6W    电源要5V 1.5A电流以上

网友C:
usb供电的外置设备尽量不要用电脑供电可以改用手机充电器或者带sub的插排,之前看到有用电脑usb给小风扇供电导致主板的usb接口烧毁就得不偿失了现在新上市的电脑主板价格又高了很多。

网友D:
供电不足
主板USB最大也就0.5A
0.5A*5V 最大也就不到2.5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供电不足,用5v2a的充电头供电试试。

多谢!试过了,问题依旧,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 主板USB 0.5A电流,最大1A(一般达不到这么大 USB线线损)
PAM8403  在4欧负载输出3W, 双声道就是 ...

多谢!试过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供电的外置设备尽量不要用电脑供电可以改用手机充电器或者带sub的插排,之前看到有用电脑usb给小风扇供 ...

多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
主板USB最大也就0.5A
0.5A*5V 最大也就不到2.5W的功率

多谢!5V2A充电器试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2024-07-19):
按你描述,应该不是电源问题,开大于50%,也就是2W没到。应该是布板和参数匹配问题。

网友E:
看你描述音量开超过50%就卡顿(2W不到),应该不是电源问题。估计是布板或者参数匹配问题。可参考这篇文章。https://blog.csdn.net/michaelchain/article/details/128272892

网友F:
你用锂电池直接供电试一试,有些供电头标的很大,不见得内阻低,而且供电头内部有复杂的匹配电路,动态内阻很大的,输出电流大内阻可不一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描述音量开超过50%就卡顿(2W不到),应该不是电源问题。估计是布板或者参数匹配问题。可参考这篇文章 ...

这个好厉害,真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锂电池直接供电试一试,有些供电头标的很大,不见得内阻低,而且供电头内部有复杂的匹配电路,动态内阻 ...

板子不知丢哪里了,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