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上传的图片哪去了?有个提示Upload Failed.

楼主(2022-01-13):
正在发帖,上传了图片,应该是已经上传成功,但只看到了两张,那些哪去了?传了两遍都是这样。

传一张没有问题,不知道是我穿的不对还是新家就是这样呢?

楼主:
上传不成功,我的图片一两M,上传小图片没问题
@家睦

网友A:
测试确实发现问题了,已经在处理,可以先把图片分辨率调整到4000px以内再上传。

正常是会有相应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确实发现问题了,已经在处理,可以先把图片分辨率调整到4000px以内再上传。 ...

借楼顺便反馈几个bug,1把复制的文字粘贴到帖子编辑器时会自动添加一些不必要的属性代码(复制时并不包含这些属性代码),例如颜色 字体啥啥的,发帖后被复制粘贴的那段变绿色文字,如果粘贴后切换到代码模式能看到多余的代码(编辑器内部剪切粘贴也会这样)。
2帖子长度超过编辑器窗口大小较多时(出现纵向滚动条),此时如果去编辑帖子靠后的内容,例如滚轮滚动到几十张图片之后的某段文字鼠标左键点击文字插入或修改时,光标不会停留在点击位置,而是迅速跳到帖子开头位置,这时点击一下空格或者键入一个字词或者按压左右方向键则光标立即又会回到最初点击时的位置。
3帖子发布后再编辑时某些浏览器插入换行(回车)会失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楼顺便反馈几个bug,1把复制的文字粘贴到帖子编辑器时会自动添加一些不必要的属性代码(复制时并不包含 ...

编辑器问题当前还无法解决,建议用编辑器的代码模式,我自己经常用代码模式,虽然不太直观,但是操作比较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器问题当前还无法解决,建议用编辑器的代码模式,我自己经常用代码模式,虽然不太直观,但是操作比较 ...

嗯 问题不是很大,最多有点麻烦,只是顺便反馈一下~

楼主:
相同的问题又出现了
@家睦

网友:
我出现了好几次最近,800KB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