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无线充电台MINI/BATT

楼主(2022-01-13):
这是一个无线充电台MINI/BATT,不充电了,拆了它。

四颗螺丝藏在胶垫下面,掀开,就可以打开。

电路板上有一颗3脚7550-1,是5V三端稳压器,20脚ABOV公司的单片机MC95FG308,14脚LM324四运放,两颗8脚的HM4812双NMOS。灰色的是一颗电容,394J100,390nF。

电路板背面就是线圈。

故障貌似很简单,这颗电容可能是因为碰撞脱焊了。把它焊好就可以了。

线路板上有一圈LED指示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装。指示灯共阳,里圈和外圈分别并联,应该是充电状态,或者干脆就是装饰。

Micro USB的数据线也引出了,估计可以支持某些协议。

焊好电容,装回去,就可以充电了。

这个充电器插上5伏电源,不充电时耗电10毫安左右,放上手机充电时耗电1.45安培。

网友A:
这个关键是效率如何,有没有70%

网友B:
能充满吗,什么手机都能充吗,估计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充满吗,什么手机都能充吗,估计不可以。

只有旗舰手机才带无线冲,5000以下的手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充满吗,什么手机都能充吗,估计不可以。

应该不挑手机,支持的都能充。能充mate30,不是专门给它配的。能充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键是效率如何,有没有70%

效率肯定不高。不知道怎么测这个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