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美迪H7三代每次关机后所有设置全部丢失

楼主(2022-01-13):
海美迪H7三代,开机设置好网络IP后,可以正常收看。关机后再开机,之前设置好的所有参数全部没有了,需要重新设置。
询问厂家售后,他们说可以是硬件问题,要返厂检测,需要我承担来回邮费,维修费和换件费另外实收。
这个网络机顶盒已经买了5-6年了,当时是299元。
现在只能24小时不关机。否则一关机,所有设置信息包括安装的APP全部没有,跟恢复出厂设置一样。

网友A:
emmc/flash有坏块
刚好在用户配置所在的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flash有坏块
刚好在用户配置所在的分区

谢谢!有什么办法对其进行检查?就像检查U盘一样检查坏块并尝试修复

网友B:
难道不应该先拆开看看吗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再拆开看看有没有虚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应该先拆开看看吗

作为混数码之家的,肯定是已经拆开仔细检查主板的,用放大镜检查。刷了厂家多个版本固件,还是关机所有设置丢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混数码之家的,肯定是已经拆开仔细检查主板的,用放大镜检查。刷了厂家多个版本固件,还是关机所有设 ...

发上来给坛友看看撒,让坛友掐指算?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这款,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混数码之家的,肯定是已经拆开仔细检查主板的,用放大镜检查。刷了厂家多个版本固件,还是关机所有设 ...

有没有X2的,8G版原厂固件?
我这个加密了,低格再插也不行。。。

网友:
这款我也有一个,现在运行已经很慢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我已经让这个盒子24小时开机。该机工作电压5V,启动时电流达到0.9A,工作状态下电流约0.5A,推算功耗大约3W,一天0.07度电,一年也就20多度电。

网友:
这个机子启动时间特别慢!已成闲置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