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新人贴 有大神会改装菲斯塔车机吗?想装个carplay

楼主(2022-01-13):
有大神会改装菲斯塔车机吗?想装个carplay

网友A:
我是给科鲁兹改了个carplay感觉很好用。。。但是,好像国人对carplay不是很感冒。我觉得用起来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给科鲁兹改了个carplay感觉很好用。。。但是,好像国人对carplay不是很感冒。我觉得用起来很好。 ...

无线得反应延迟,特别是通话。确实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给科鲁兹改了个carplay感觉很好用。。。但是,好像国人对carplay不是很感冒。我觉得用起来很好。 ...

直接搞不太懂这个是干啥用的 有啥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不太懂这个是干啥用的 有啥好处

苹果只是做到了不需要介绍好处,就是好用就对了
说不好用的,只是不习惯或者是没尝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只是做到了不需要介绍好处,就是好用就对了
说不好用的,只是不习惯或者是没尝试过。 ...

穷人没有苹果

网友:
你会有的,也会不需要的,华为也很高端。。。

网友:
carplay确实是非常的好用,我不用苹果手机的都不得不说carplay确实是很成功,比那啥狗屁carlife爽的太多 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我飞度 装了个经典轩逸的DA屏,支持carplay和CarLife,最低成本搞定carplay ,要是图省事从闲鱼上淘Linux系统的大屏车机带carplay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给科鲁兹改了个carplay感觉很好用。。。但是,好像国人对carplay不是很感冒。我觉得用起来很好。 ...

我的车买来就是感觉太好用了……推荐好多人用都说不好用。而我是换了案桌才没用……而我有了钱一定还是要换水果机的太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买来就是感觉太好用了……推荐好多人用都说不好用。而我是换了案桌才没用……而我有了钱一定还是要 ...

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好用着就行了,推荐说一下就行了,没必要抬杠费劲

网友(2023-01-28):
为了苹果手机,还要买个宝马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不太懂这个是干啥用的 有啥好处

同搞不懂,除了使用倒车影像,没感觉车机有啥用,十几寸的大屏感觉浪费了

网友(2023-09-16):
没有水果机,没有改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