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好香的加湿器,营造更加温和水润呼吸环境,七彩叮当香薰加湿器上手试用

楼主(2022-01-13):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还不时有寒潮来袭,室内暖气、空调开久了都会特别干燥,让人嗓子疼、鼻子干,皮肤也特别不舒服,这时候确实需要准备一台加湿器来改善一下我们房间里的湿度了。不过在选择加湿器的时候,也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如果居住地方的水质不是很好,而且加湿器没有除菌功能的话,用久了可能会对呼吸道造成伤害。

之前我一直用一些比较小的桌面加湿器,因为体积和容量都比较小,加湿的空间都比较有限,到了冬天效果确实不行。
最近我换成了一款七彩叮当香薰(除菌)加湿器,这款加湿器出雾细腻,还可以净化水质,并且具有香薰功能,打开之后用过一段时间,感觉呼吸特别舒服,大大减少了空气中的干燥感。

这款加湿器的设计很漂亮,纯白的机身搭配一点玫瑰金的线条,看上去十分精致。日常使用中,我们可以通过机身的LED显示屏,触控按键来操作,比较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七彩叮当香薰加湿器配备了5L的大容量,使用时间可以长达50小时,加满一次能够用上2-3天。

打开加湿器顶部的盖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水箱上带有一个折叠的提手,平时可以提起水箱去加水,非常的方便,在加水的时候需要注意,水量不要超过MAX这条标志线;这款加湿器具备三重过滤功能,所以直接加自来水也没问题。

除了直接加水之外,在加湿器底座还可以找到一个按压弹出式的小盒子,里面主要用来添加香氛,实际使用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这里滴上几滴香氛精油,这样加湿器输出的雾气就会带有芳香的气息了。

在选择加湿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加湿器的水质净化能力,如果加湿器水质净化效果差的话,我们的肺部就会吸入带杂质和病菌的水雾了,对我们的呼吸道是有很大伤害的。
七彩叮当香薰(除菌)加湿器的净化能力就很出色,采用了三重精滤集成系统,高效除菌,净化水质。

这款加湿器的滤芯采用了可拆卸的设计,使用寿命根据水质而异,大于为三到六个月左右,起初滤芯内的滤网是白色的,等到发现它变脏之后要及时更换。

和其他的超声波加湿器相比,七彩叮当加湿器可以直接添加自来水,滤芯和双重杀菌保护功能能可以很好地对自来水进行拦截有害物质和消杀细菌。
加湿器的三合一滤芯,可以通过自带的精滤细网过滤自来水中常见的铁锈、泥沙等污染物 ,同时借助超效离子膜,还可以防止水垢的生成,这样能够避免产生粉尘,降低废水率,让水雾更加纯净。
此外在加湿器内还有紫外线和纳米银双重抑菌系统,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细菌滋生,因此长时间使用也不用担心水箱内会滋生细菌。

相比街边小店的产品,七彩叮当香薰加湿器的实际除菌效果更加靠谱,经过专业机构检测,它的除菌率>99.99%,阻垢性能>96.5%,日常使用放心又安全。这样家里有老人小孩,或是孕妇等易感人群的话,也可以安心使用。

前面提到,七彩叮当香薰(除菌)加湿器有着5升大容量的水箱,但是看起来它的体积并不大,放在卧室等环境下也很方便,拿起来也很轻便。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加湿器不仅容量大,通过360°多角度的双喷口出雾,这样加湿的效率也得以大幅提升,并且雾量分布非常均匀,不会只朝着一个方向加湿 。

加湿器有三个档位的雾量选择,日常使用中,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适宜的出雾量,其中一档低音加湿,为100ml/h,算是一种睡眠模式,噪音低同时加湿温和,一整晚睡眠都比较舒服,早上起来的时候皮肤也不会很干燥。

二档的强度为200ml/h,可以带来更加温和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三档的加湿强度可以达到300ml/h,适合特别干燥的环境下使用,比如打开空调、暖气,同时又比较封闭的房间,用这个档位,很快就可以获得水润的空气环境。

之前我看到市面上有些廉价的加湿器,加湿的强度也很高,但就实际效果来看,如果加湿的水雾不够细腻,那么雾气就不容易融入到空气中,而是会很快沉降在桌面、地面上,起不到加湿的效果。
七彩叮当香薰(除菌)加湿器通过超微粒子水雾搭配0.5m高雾技术,能够生成非常细腻的雾气,而且也不会打湿桌面和地板。

就实际效果来说,七彩叮当香薰加湿器的表现确实不错,在一个10平米左右的小房间,室内40%的环境,打开加湿器的二档,过了10分钟左右,湿度就提升到了58%,效果非常明显。就实际效果来说,七彩叮当香薰(除菌)加湿器的表现确实不错,在一个10平米左右的小房间,室内40%的环境,选择加湿器的二档出雾,过了10分钟左右,湿度就提升到了58%,效果非常明显。

日常使用中,我们主要通过加湿器底部的触控按键来进行各种操作,这些按键里面除了有常见的开关、雾量设置功能之外,还带有定时功能,可以设置1到12小时的定时,这很适合在夜间使用,加湿器可以自动工作一整晚,然后到了早上自动关闭。

同时还有智能恒湿的功能,通过加湿器上面的屏幕,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当前的设置,并且其湿度还可以锁定,让加湿器自动维持一个稳定的湿度,一般将湿度恒定在55%就可以获得非常舒适的环境了。
此外,这款加湿器还有待机记忆功能,有时候我们中途去加水,加完水之后,再放在底座上,就可以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相比同类产品,七彩叮当香薰(除菌)加湿器工作中还特别安静,它采用了一种Stength低噪技术,噪音可以低至31dB,和室内安静状态下的环境噪音差不多,日常使用中基本察觉不到,睡觉的时候使用也不会扰眠。

总之,冬天里如果总感觉口干舌燥,可能不一定是水喝少了,而是室内空气太干燥了,这时候配上一个舒适好用的加湿器,很容易就能营造出更加湿润舒适的空气环境。在家或者是办公室使用都特别合适,如果最近总感觉喉咙发炎、皮肤干涩的话,可以入手一台加湿器试试,这样才能够在干燥的冬季里,生活得更加健康。

网友A:
想用加湿器就得购买屈臣氏蒸馏水,最不济也得是娃哈哈纯净水,或者自家的反渗透水,加其他水就是自杀。

别相信机器里可以过滤掉水里的矿物和杂志,国内没有这个标准,所以怎么宣传都不会错,好心点的厂家还会在说明书上提示严禁加自来水等有矿物质水,必须加纯水,垃圾厂商则只字不提。

网友:
加湿器这东西怎么样
和我在家里面放一盆水有啥区别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用加湿器就得购买屈臣氏蒸馏水,最不济也得是娃哈哈纯净水,或者自家的反渗透水,加其他水就是自杀。

别 ...

我买了个便宜的USB加湿器,说明书竟然标明不能加蒸馏水,简直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便宜的USB加湿器,说明书竟然标明不能加蒸馏水,简直不可思议 ...

印错了应该,只能加蒸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用加湿器就得购买屈臣氏蒸馏水,最不济也得是娃哈哈纯净水,或者自家的反渗透水,加其他水就是自杀。

别 ...

能加超纯水最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