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18650

楼主(2022-01-13):
这电池坏一大片,都是零点几,一点几伏。充上很快就吊下来了

网友:
巧了
我前几天锂电钻有一个电池不能用了
充电充了好几个小时
结果万用表一量输出
7V多点。

果断拆开
和你的一样 也是蓝皮的
蓝皮的电池 真垃圾

网友:
没用了废品

网友:
电压只有零点几的就别救了,有个1V(伏)~2V(伏)的还能救一救,拿来放锂电池充电器充一会,还能救,如果充上去一直发热,电压往下降,这就没得整了

网友:
看见蓝皮的电池就不爽

网友A:
这种电池好些里面都是砂子,假货

网友B:
自己组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组的电池?

拾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好些里面都是砂子,假货

个个都有电压,不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