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本想买个工控电脑,结果很意外

楼主(2022-01-13):
前几日看见一个双网口工控机特便宜,就点进去看看,原来是坏的,卖家说是因为一个买家到手换散热硅脂把CPU压烂了,然后又退回了,现在坏的只能便宜卖,然后我嘴贱,评论了一下,接下来只看图不说话!
可能我打击面太广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老鼠屎”三个字导致的,上次有一个卖家把角磨机夹在两腿之间换锯片,我回了一个“一不小心蛋蛋都没了”然后就触发留言违规了,不知道是人工发现的还是机器审核的,“蛋蛋”两个字都违规

网友:
咸鱼不能说真话, 同被投诉过...

网友:
这个我看过,
自己介绍都不能写踩线的词,我被扣过分

网友:
我猜
咸鱼
老鼠屎
都是不当信息。
难怪现在打字都用各种谐音和乱糟糟的东西代替
联想不叫联想,叫LX
华为不说华为,说HW
艹不说艹,说焯。

网友A:
我早就觉得咸鱼设定关键词那个人有精神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觉得咸鱼设定关键词那个人有精神病

咱们论坛也一样的尿性

网友:
下次直接打出来截图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们论坛也一样的尿性

这里还是好多了,上次我看见有一个卖碟片的歌曲碟片,专辑那主我最见不得的娘娘腔那种,随口评论了一句不男不女,结果扣了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觉得咸鱼设定关键词那个人有精神病

我看是上边简单一句要求,下边摸不清头绪,就只能层层加码,宁可错刹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咸鱼有个卖电动工具的,好多功能重复,不得不卖掉几个,我调侃一句“病得不轻”,结果是扣分删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上边简单一句要求,下边摸不清头绪,就只能层层加码,宁可错刹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咸鱼有个卖电动工 ...

所以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你这话放论坛里调侃没问题,评论人家店家就是人身攻击和影响生意了,毕竟店家没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