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58G 8贴开卡后能写不能读的问题

楼主(2022-01-13):
很早之前收的一个威刚SU800的盘,拆开看是58G 8贴的板子,原本贴的是3个NW838,然后刚好手头有8片B16(29F01T2ANCTH2),想贴上开个1T,零零散散折腾了两个月左右,到现在实在是卡住不懂了,记录下过程,请教各位大佬

(图中黄色框为初始的3贴NW838,红色框为初始CE跳线)
问题一(已解决):贴了2个可以开卡,贴了4个用58xt都不能开,折腾半天发现是有颗B16炸了个CE,换了之后顺利开卡。
问题二(已解决):贴了4个可以用58xt开卡,58H不行,重焊主控,加了256M缓存(在背面),发现是最开始的缓存被吹炸了,换了个D9STQ顺利开卡。
问题三(已解决):贴满了8个发现CE错乱,拆颗粒量好CE跳线后解决,然后还是少了2个CE,按原理图找到对应位置的颗粒,重焊后解决,问题为颗粒虚焊。
问题四(未解决):目前CE全部正常,用vl716桥接,USB2.0开情况如下:

目前CE分布:

目前板子焊接(折腾了太久,焊的太多有点脏):

用2258直接开提示 Run Pretest Fail(30)/(A5-0)

选CE开,选一半/全部选上都有几率能pass,但是不能格式化

用2258xt开可以pass,简单看坏块情况也没有炸CE的,开完之后卡格式化

用JM20329开58H能pass,重新插拔后能格式化,跑分的时候能写不能读,换vl7716上usb3.0就变1G
被这玩意折磨死了,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换个桥接、换个主控就换个结果,请大佬们支个招

网友A:
背面缓存那块是不是连锡了

网友B:
参数降频 供电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缓存那块是不是连锡了

有可能,我托平一下试试,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降频 供电跟不上

频率降到最低了,供电的不够的话,要怎么搞呢,换板子嘛

网友:
我八贴64g  英特尔l06b.没啥问题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把板子洗干净了  嘛放大镜看看,哪里有没有问题,这个板子不可能供电不够,这个板子只要你缓存能过  做2t都没问题

网友D:
个人给DIYer的几点建议
1、颗粒上板前,尽量用测试架测好颗粒(至少先测测ce全不全,能不能开出来),免得焊上之后出现问题,来回拆焊多做无用功。
2、新手还是建议先用公版的板子,至少跳线规则明确,在调整ce布局上少走弯路。3、颗粒、缓存植锡,焊接务必练扎实,这是基本功。

另外这个板子我玩过,有其特殊之处,支持6贴开卡

网友:
楼上的高手说的对呀!深有同感。上多片颗粒的供电很重要,特别是旧板,很多供电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把板子洗干净了  嘛放大镜看看,哪里有没有问题,这个板子不可能供电不够,这个板子只要你缓存 ...

看了楼上大佬的建议已经仔细检查过没有连锡的地方,Dram也pass了,但是很奇怪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给DIYer的几点建议
1、颗粒上板前,尽量用测试架测好颗粒(至少先测测ce全不全,能不能开出来),免得 ...

感谢大佬的回复,在前边有了教训之后,每个颗粒上之前都在58xt成功开过,并且简单测试过了,缓存测试也通过了,ce跳线,我量了之后跳了4个,目前CE认全,但是就是开不过

楼主:
看看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只能选择换板了,八成是板子问题

网友:
不错了,楼主还能把跳线搞出来就是大佬级别了。  我的跳线都是找大佬告诉我的

网友:
最后我给你点建议,估计是你颗粒有问题,你用 2258xt看那坏块不准,你用2258h  的开卡软件  一排一排ce去开卡  然后测试跑圈   找出有问题的那些排 的ce 然后选择性不开他  应该就可以用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C:
一排一排的开  绝对有些排过不了跑圈,这样好不了直接切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排一排的开  绝对有些排过不了跑圈,这样好不了直接切叼

哈哈哈哈哈,悄咪咪地说,我就勾了一个开,然后都不能格式化,全勾上也能pass,你说奇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悄咪咪地说,我就勾了一个开,然后都不能格式化,全勾上也能pass,你说奇不奇怪 ...

告辞,哈哈哈

楼主:
我直接弃坑了,买了个新板子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弃坑了,买了个新板子试试

别啊别啊,我还等着这帖子的最新研究成果呢。。。这个板子蜜汁跳线,开出来也蜜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啊别啊,我还等着这帖子的最新研究成果呢。。。这个板子蜜汁跳线,开出来也蜜汁问题 ...

CE跳线我大概搞清楚了,一共16个,就是我画圈那部分,拿表量一下焊盘和电阻那边就能量出来,土狗我忘记量了,因为之前就贴的美光颗粒,目前我买了个全新8贴板子,大概3天到,之后我再更